以arkbird为例,请教平飞问题

楼主(2013-03-22):
每次起飞前,都会进行水平校正
这次飞的时候起飞速度小了,直接掉地上了,没有外伤,然后再起飞,平飞以后飞几秒钟就向右倾斜,因为天黑了,降落以后就没有再飞,大家有类似情况嘛,a控肯定没问题,是不是震动以后位置变了,还是机翼舵面调整问题,还是我把电池,电调之类的都放在机身右侧的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1、水平校准不需要每次做,飞控移位或者更换载机才需要
2、先在手动模式下调整到载机能松开升降副翼摇杆平飞的状态,再考虑飞控的调整
3、非正常降落之后需要认真检查飞控是否移位、各线缆是否松脱。FPV需要细心尽责的地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平校准不需要每次做,飞控移位或者更换载机才需要
2、先在手动模式下调整到载机能松开升降副翼摇杆平 ...

感谢老师,尤其你说的第二点对我起发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水平校准不需要每次做,飞控移位或者更换载机才需要
2、先在手动模式下调整到载机能松开升降副翼摇杆平 ...

对咖啡负责任的回复解答表示支持,需要这样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垫的海绵粘的魔术贴,可能是魔术贴没粘好移位了,有一次上天后发现平衡模式出了问题,飞控对不准地平 ...

扎实的基本功是航模安全飞行的基础,您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咖啡负责任的回复解答表示支持,需要这样的模友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咖啡每次都能给我重要解答,无论在群里还是论坛上

网友:
地面检查和起飞后基本的水平姿态调整必须每天做,这样才能将人为事故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