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206B 求指点

楼主(2013-03-22):
预算1000元,包含电源
看中了206B
飞550和700
不追求极速充电,比A6快一倍就可以。
夏天大电流A6实在伤不起,那细细的平衡头看到就担心。
好像206B 要另购并充板才能两块6S同时充,
没用过,求指点。

网友:
充6s,206b快不了a6一倍。

网友:
其实A6可以改的 坛子里有帖子 自己接两根线出来 就没有问题 同学的新A6就是这样改的 大电流充6s毫无压力  。a6也得并充板才能同时充几块电池 不过有保姆  这个确实是个优势 。
    我用的106b+,用着不错 4a充3s 3.9V到4.2用时也就十一二分钟的样子 每片电压都显示4.2 要是平衡好 电池 得20分钟 不过不是每次都需要平衡的 。
   给楼主个建议 要是电池种类多 或者楼主嫌充一块电池换一块电池麻烦 就买a6加保姆   要不然就买206 不会后悔的
另外提醒一下 电源功率还是大些好 我的电源功率比充电器大100瓦 电源充三块3s没什么温度 风扇都不转  还有 电源一定要接地线

网友A:
如果想充的快,那两块6S电池用20A最大电流充就好了,是否比A6快一倍这没比较过不清楚,由于要充20A的电流一般便宜的并充板导线也很发烫,最好买质量好的70多的并充板用料好点。电源+206B 1000块是够了,淘宝上卖的200左右洋垃圾电源就很好,比国内新的电源用料好多了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买三个a6 然后接两根粗线出来 大电流充电  然后买一个1500瓦的电源 170元的  哈哈哈 一次三块电 一千块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充的快,那两块6S电池用20A最大电流充就好了,是否比A6快一倍这没比较过不清楚,由于要充20A的电 ...

一千块买三个a6 接两根粗线出来充电 一个大功率电源 170元 一次充三块电池 岂止一倍啊 直接三倍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块买三个a6 接两根粗线出来充电 一个大功率电源 170元 一次充三块电池 岂止一倍啊 直接三倍 哈哈哈哈 ...

按照你的说法那为什么不建议LZ去买20个简易充?那一下子可以冲20块电池呢秒杀PL8 4010 720I等众多充电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充的快,那两块6S电池用20A最大电流充就好了,是否比A6快一倍这没比较过不清楚,由于要充20A的电 ...

你确信206b充6s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0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确信206b充6s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0A?

我赶时间的时候经常调到20A充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赶时间的时候经常调到20A充电啊!

充6s真的可以达到20A?206B最大充电功率只有300瓦哦,你的充电器超频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充6s真的可以达到20A?206B最大充电功率只有300瓦哦,你的充电器超频了吗?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206B菜单中最大电流是可以调到20A,我的206B的功率限制调在320W,用20A充6S是不可能达到20A的最大电流充电,要不然206B就变成400W的充电器了,因为有功率限制选项我这人也懒不会去特意算6S用多少电流会达到最大电流。6S调到20A充充电器会自己识别给电池合理的电流充电也不会造成危险,当然这是在急用的时候,平时不会经常用20A的电流充电

网友:
刚买206b+台达950瓦电源的飘过
另外还有1套a6+保姆。
还有1块4s1p的外场锂电包。
全部配置下来2000不到,但是非常合理搭配。
目前的配置算是飞中型机(550以下)最佳的配置。
另外,补充miyo网友所说的,206b会自动限制功率,6s充电即使你选20a,也会限制在12a以内,所以不用管它。
当然你的电源必须18v以上才能全功率,如果你的电源只有12v的话,功率只有220-240w左右。

网友:
对了,我刚刚烧掉一个网上买70对块的并充板,还要是在插线的时候烧掉的(未开冲)
重新入手海天并充板,望楼主引以为鉴

网友:
还是直接买PL6或者PL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206B菜单中最大电流是可以调到20A,我的206B的功率限制调在320W,用20A充6S是不可能达 ...

就算没有限制功率,206B充6S电池时最大也只能达到12A多一点,208B也就顶多15A,因为前者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00W,后者则是350W,用6S的充电电压一算(25.2V),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A,一目了然。206B、208B两个我都有,别怀疑我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6s真的可以达到20A?206B最大充电功率只有300瓦哦,你的充电器超频了吗?

就算没有限制功率,206B充6S电池时最大也只能达到12A多一点,208B也就顶多15A,因为前者最大输出功率只有300W,后者则是350W,用6S的充电电压一算(25.2V),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A,一目了然。206B、208B两个我都有,别怀疑我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算没有限制功率,206B充6S电池时最大也只能达到12A多一点,208B也就顶多15A,因为前者最大输出功率只有 ...

没有怀疑过,也不必怀疑。I=P/U这个公式读过初中得人都懂,还好初中我是读完了。只是想说,我们有时候不能顾名思义,206b就认为最大电流可以无条件达到20A,忽略了最大功率这个前提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怀疑过,也不必怀疑。I=P/U这个公式读过初中得人都懂,还好初中我是读完了。只是想说,我们有时候不 ...

所以上面那个人的话,欠缺逻辑。

网友E:
关注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