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V120,比gcp稳多了。

楼主(2013-03-22):
飞机只大了一点点,感觉飞起了稳多了。今天刚收到,悬停了两个电池,原装电池飞8分25秒。还挺不错。技术不高,还不敢乱飞,慢慢的搞了个自旋一周。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我第一起落在客厅。。。撞。。。扫舵机齿轮

网友:
有大机的影子

网友:
慢慢你就发现比GCP折腾得要多!~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恭喜更进一步

网友:
越大越稳,450更稳。我也有02,感觉没必要买这个过渡。直接450就好了

网友A:
额,我F45是不是成业余的了…

楼主:
今天飞了第六个电池,悲剧打到手了。出血了,呜呜。

楼主:
450有一个,没地方飞。不敢飞,怕把自己砍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华尔科的02s吗?我现在飞f47,想买这个机机玩玩,然后练段时间上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第六个电池,悲剧打到手了。出血了,呜呜。

也是利刃,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华尔科的02s吗?我现在飞f47,想买这个机机玩玩,然后练段时间上450。

是的,就是这个。

楼主:
经常被GCP打到,一点没问题。看来120,要小心的多。

楼主:
浙商买的900mah电池,只有660mah容量,比原厂电池飞的时间还短,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就是虚标北

网友C:
多备些伞齿和舵机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华尔科的02s吗?我现在飞f47,想买这个机机玩玩,然后练段时间上450。

既然有此计划,强烈建议你在学会起飞,对飞行有点概念后就把F47放下……千万别把这个飞熟练了……快去买6通模拟器来练习……

等以后450飞熟练了,再拿出F47来休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有一个,没地方飞。不敢飞,怕把自己砍了。

握下手……呵呵,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此计划,强烈建议你在学会起飞,对飞行有点概念后就把F47放下……千万别把这个飞熟练了……快去买6 ...

但是现在资金有限,上450还得有段时间,现在想买02S先练着,02S也不打,杀伤力没450大吧,还有场地要求不高,老魔们这样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资金有限,上450还得有段时间,现在想买02S先练着,02S也不打,杀伤力没450大吧,还有场地要求不 ...

想上6通,要省钱只有唯一一条路,就是勤练模拟器。
(除非有带2个遥控器的教练机和一个神一样的教练陪你练习真机,这倒是更好的选择)

模拟器不是万能的,但不练模拟器,你就只能用钱和安全去拼……去换宝贵经验……

说到杀伤力,我想区别主要是450的重点是杀;02s重点在伤……
02s威力肯定比450小得多,但足以见血……

在操控熟练以前,02s肯定会让你很“疼”,因为它实在太精致了!心疼死你……
02s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小机(没有之一),但好像从未见有人建议用它来练手……
话说关注这个帖子的原因就是前几天 差点就没忍住去入一架了……
但看看自己现在技术和经济条件,还是暂时再忍一下了……

四通我还可以算略懂一二,但六通绝对是刚入门(而且是在纯理论上)……

以前只玩4通的时候听大家说锤子机坏手我以为是贬义词!
现在才发现这是褒义词,老模们这么说绝对是为了善意的提醒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上6通,要省钱只有唯一一条路,就是勤练模拟器。
(除非有带2个遥控器的教练机和一个神一样的教练陪 ...

哪就先买个模拟器练着,然后熟练了直接上450还是?纠结啊,玩F47段时间里,现在手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哪就先买个模拟器练着,然后熟练了直接上450还是?纠结啊,玩F47段时间里,现在手痒的。

呵呵,只能肯定 先练模拟器是必要的……

但模拟器之后,就看你自己了……我个人是会考虑先入02s这样类似的6通小机去适应6通真机的手感呢……
(因为大机我已经有了,但是那玩艺现在的技术真心不敢飞,钱是身外之物,但安全是不能开玩笑的,呵呵)

4通和6通在操控灵敏度、速度、威力……这些方面上是有天壤之别的。
中间有个过渡我想是必要的,但显然这会“浪费”一切钱,个人觉得这个钱最好不要省。

从F47到450的跳跃太大了,你对大机的威力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正确的认知……

老模们“建议直接450”是从 操控技术、手感 的学习方面去考虑的……只是为了避免被一些中间的过渡“误导”……

但是这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你自己能保证安全了!

航模绝对是一个既好玩!而且是很有意义一个爱好!
但其却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正确的认识这些危险,尽力去避免这些危险才能玩得开心。

网友:
对于手感,四通和六通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以后要玩大六通,建议趁早别拿四通来练了,只是在做无用功,还不如模拟器实用。
纯粹娱乐一下,四通的无异议,很稳当~

网友:
感觉大鸡比小鸡好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只能肯定 先练模拟器是必要的……

但模拟器之后,就看你自己了……我个人是会考虑先入02s这样 ...

我还是先买模拟器练段时间,再上02S。兄弟我先入个D10控,这个能练模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先买模拟器练段时间,再上02S。兄弟我先入个D10控,这个能练模拟吗?

我没见过这个控,但应该是可以的,我见有的商家卖D10就送模拟器……

注意模拟器的那条转换线要和遥控器匹配(在同一家买提醒卖家是用在D10的就好)
留意下之前买家的评论,最好找熟悉模拟器的卖家,第一次装模拟器调试会有点难度,学会后就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浙商买的900mah电池,只有660mah容量,比原厂电池飞的时间还短,不知道啥情况。

我发了N个帖子告诫大家02S的电池还是原厂600的好!
副厂所谓900的都是不行的!
我手里原厂副厂电池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发了N个帖子告诫大家02S的电池还是原厂600的好!
副厂所谓900的都是不行的!
我手里原厂副厂电池都有 ...

新手只玩悬停和航线900mAh的电池也是可以的。
我用原装600mAh电池,控上设置3.4V报警,练习悬停可飞8分钟出头,下来测电压3.7V多一点。
用Keer 900mAh,,控上同样设置3.4V报警,练习悬停可飞10分钟出头,下来测电压也是3.7V多一点。
虽然副厂电池容量大了,但重量也增加,所以可以多飞的时间增加不算太多,胜在价格便宜。缺点是电池长了,飞机重心发生变化,与用原电飞手感有些差异。
飞3D应该还是推荐原厂电池,毕竟轻一些,大家自然会感觉要更有劲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备些伞齿和舵机齿吧

说得很对!二样都给我撞上了

网友:
有个副厂电池,被我搞几下。。。肚子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只玩悬停和航线900mAh的电池也是可以的。
我用原装600mAh电池,控上设置3.4V报警,练习悬停可飞8分钟 ...

玩得比较透彻

楼主:
现在我是GCP和V120轮流飞,手感不一样也挺好的,练练适应不同机的技术。飞GCP放松点,基本摔不坏。飞120小心点,基本不摔。建议楼上飞F47的先入个GCP飞飞,我摔了快上百次了,才损失两舵机,(其他脚架机架用热熔胶补了,一个大齿,换0.8元的副厂,一个尾电机电刷磨完换7mm的了,尾桨坏了,换1.5元的了。)总体损失很小。

网友:
应该是越大越稳

楼主:
GCP最近又损失一个尾电机,引线根部断掉,拆开线倒是焊好了,结果安装时候,电刷没搞到位,压坏了。只好换新电机了。

网友:
机器虽小五脏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