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10飞MCPX,求助老鸟,请老鸟们赐教~~~

楼主(2013-03-22):
MCPX没有改无刷,D10刚入,刷的是suv大大的第三方固件,求助控的设置方法和MCPX调机方法。。。。跪求啊!!!

网友:
调机可以翻帖子。刷控后设置。。。不清楚了

网友A:
跟MCPX 通用、数据稍微调整下

NCPx.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MCPX 通用、数据稍微调整下

谢谢 大哥。  请问这个具体要怎么调?虽然我知道这么问你也很丢人哈  不过我是纯菜鸟。。。。。  翻了许多老帖,但是没几个用D10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哥。  请问这个具体要怎么调?虽然我知道这么问你也很丢人哈  不过我是纯菜鸟。。。。。  翻了许多 ...

基本通用、先飞着试试、不行调下 油门 螺距曲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通用、先飞着试试、不行调下 油门 螺距曲线就行了。

多谢指导   如果再有问题我再来请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