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 MWC GPS定高定点 一键返航 关控返航视频

楼主(2013-03-22):
 很感谢MWC以来 各位谢谢魔友的指点!谢谢!
出去第一次是空中GPS定高定点然后 一键返航

后面出去关控返航

架子管子细?抖那么厉害!
另外问大家关于银狗三 在哪个模式下拍的好?那个上面专业模式 颜色太亮了 拍到的树枝都快成银树了 不真实 !
还有银狗的WIFI 和安卓的APP怎么连接的 我装了APP 先开相机WIFI 或者先开手机都没反应?

网友A:
想问问用的是什么GPS模块。还有用的是MWC哪个款的。还有是什么版本的?2.1还是2.2?

网友B:
同问,我的MWC已经休息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C:
云台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用的是什么GPS模块。还有用的是MWC哪个款的。还有是什么版本的?2.1还是2.2?

2560的板子 GPS模块是 Ublox NEO-6M 带数据存储 飞控专用模块 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的MWC已经休息了好长时间了

2560的板子 GPS模块是 Ublox NEO-6M 带数据存储 飞控专用模块 A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真爽。

这样的云台太简单了 自己用铝片做的 折弯打孔就能用 主要是机架强度不行 震动的大

网友D:
路过,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云台太简单了 自己用铝片做的 折弯打孔就能用 主要是机架强度不行 震动的大

你的是无刷电机的还是??我用舵机的,木制,好抖。
不太会调。
现在买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用的是什么GPS模块。还有用的是MWC哪个款的。还有是什么版本的?2.1还是2.2?

版本当然是越新越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无刷电机的还是??我用舵机的,木制,好抖。
不太会调。
现在买了电机。。。

银燕 13.8元的铁齿 舵机 无刷那个重啊 小四轴折腾那个 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无刷电机的还是??我用舵机的,木制,好抖。
不太会调。
现在买了电机。。。

云台是一方面 机架如果高频震动最可怕不知道无刷对高频震动处理的怎么样

网友(2013-04-23):
你用的2560是红版的吗?

网友(2013-07-04):
楼主关控返航是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