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的查数据了,问一下4米跨度的16号工字钢中间能不能承受2吨?

楼主(2013-03-22):
想用16号工字钢做一个龙门吊。跨度4米,高度5米,横梁用16号工字钢,承载2吨,横梁有多少安全系数?

网友:
跨度4米有点玄!如果中间加个到顶的拉杆的话应该没问题,首先你的屋顶可以承受至少1吨的力,还有一吨就交给工字钢吧!

网友:
4M 想都不要想了,跨度太大,是一点受力,还是均匀受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跨度4米有点玄,干嘛不用工字钢呢》?

工字钢和16号工字钢不一样吗?

网友:
没问题,完全放心使用!但是和立柱焊接初的前面点最好加三角筋支撑加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字钢和16号工字钢不一样吗?

我先前看错了,以为他说的是槽钢

楼主:
就是这种样子的,NND,上面没有材料规格,想山寨一个还要自己牺牲脑细胞!

楼主:
本来想叫铲车或者汽车吊的,后来一算不如自己做个合算。

楼主:
结构好像还是这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