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做无动力电机吗?

楼主(2013-03-22):
我今天在碎纸机上拆的电机,加个同步轮能否?如果能加的话要加比例多少的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能用吗?兄弟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无法看图。

网友C:
间隙应该比较大吧,估计做好也不好用

网友D:
无动力电机比永动机历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隙应该比较大吧,估计做好也不好用

我说的是想用这个电机带无动力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动力电机比永动机历害不

我说的是想用这个电机带无动力转头。

网友:
一看那出轴就头疼,同步轮不好装啊。除非这世界上就一个电机了,否则我不会用它。

网友:
东西不懒

网友:
什么叫无动力钻头呢?不明白。这电机用起来质量没有问题,就是输出轴太闹心了,不行就重新弄个杆换了轴吧。直接用要么就用树脂把那牙补平。

网友:
轴头齿轮补焊后再车掉,否刚啥都不好装,原配的齿轮变速器能找到就解决了。

网友E:
没有用的,这个是交流电机,过载能力差,功率也不到100W。
38电机也比这个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的,这个是交流电机,过载能力差,功率也不到100W。
38电机也比这个强很多。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