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世503 504高压舵机MB频率设多少?

楼主(2013-03-22):
请教泰世503 504高压舵机MB频率设多少?

网友A:
1500 没有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 没有窄频率

请问斜盘设多少?20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斜盘设多少?200吗

我没用过mb,但是这个两种舵机的频率是1500us,你选择mb中能与这个频率相应的舵机,或者频率为1500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