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E加装伟力高频头,让你的7E再次增值100元!附带增加LED方法●●●

楼主(2013-03-22):
手头有个伟力911,但是原装控手感太差了,刚好G神要让给力固件支持伟力的产品,

于是就动个手,移植一下高频头,等G神的给力固件出来了就能用了。

比较简单,教程就由我来发了。

下面是移植教程。

1、首先拆开伟力911的遥控器,然后拆出主板,可以看到它的高频头就焊在上边。

2、然后一边用电烙铁加热焊点一边用吸锡器把焊点的锡吸掉。(我想大家都会用)

3、拆干净后,可以把高频头直接拔下来(伟力的控先留着哦,还有其他用途)

4、把高频头上的插针加热拆除,只留下空板(其实这里有点2B了,刚才就可以直接拆焊高频头上的焊点,不知怎么头脑一热先拆主板上的了)

5、用一条5排线焊在高频头上,注意接线,芯片向上左起第四个焊点不需要焊线。

附上针脚定义的图,以防大家看不懂。

6、按相应的针脚定义焊到【7E】的主板上(可以通过照片的颜色看出接线顺序)

7、把高频头用热缩管套上,固定在7E内部(由于天线太长,把天线剪短、剥皮,期间我剥馈线皮的时候不小心把线给一起剪断了,所以就要剪开热缩膜重新焊,之后点上704固定下)

8、这是最终效果

然后盒盖,搞定。刷上G神最新给力固件,就可以飞伟力了!

本地团购,一次性买了三台7E,HOHO。

接着刚才说的剩下的伟力遥控器能做啥呢。
那么漂亮的V字型灯当然要利用了
照片忘记拍了,我用文字描述吧。

1、先拆下原911控上的LED灯板。(由于7E是软开关,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灯板接在控的开关上取控的电)

2、接着把LED灯板上的电阻全部拆掉(一共5个,元件上写的是222),用焊锡把拆掉电阻后的焊盘两端短接上。

3、然后从911控上的主板上拆一个电阻(120欧的,元件上写的是1200,大家仔细找找)。

4、把LED灯板上的线焊掉,换两根长一点的线,然后把刚才拆下来的120欧电阻串联在LED板的正极供电线上,其实只要是50-100欧的电容都可以,如果你有的话。(好吧不好形容,我还是画个示意图来)。

5、接着拆【7E】位置的那块黑色玻纤板拆下来,拆掉那两个卡在板子上的塑料件。

6、把刚才焊好的911 LED灯板放在【7E】LED的位置上,会发现LED的位置刚好合适,可以放在那块透明塑料上,然后把黑色玻纤板盖回去,位置刚好吻合,盖住911的
LED灯板

7、为了可以用螺丝固定住这两块重叠的板子,要给911 LED灯板定好螺丝孔位打孔,然后把螺丝锁上就搞定了。

说的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想想就能理解了。
祝各路魔友成功。

网友:
又多一项功能,太强了。谢谢分享!

网友:
哎哟我擦!

网友:
哎呦一只熊猫

网友:
我来支持一下! 楼主多画几个图标啊

网友A:
怎么我们团的7E没有纸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们团的7E没有纸盒?

不懂噢,我就买三台,所以有,纸盒挺大的。
你们是不是团很多,卖家为了好发货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顶,已经悍好高频头了,但是不敢再折腾了,那线太脆了,
LED灯有没有无所谓了,还省点电
顶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我的伟力哦!!哇哈哈,收个控得了

网友:
资料备查啊

网友B:
那个高频头才10块钱 杀鸡取卵有点可惜

网友C:
太强了。谢谢分享!可否分享6EX加装伟力高频头,让你的6EX再次增值100元!

网友D:
团购7E价格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高频头才10块钱 杀鸡取卵有点可惜

呵呵,反正留着也没用,换了功能全的控能通用,拆了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了。谢谢分享!可否分享6EX加装伟力高频头,让你的6EX再次增值100元!

这个你得问G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团购7E价格是多少呀

没有便宜。就是298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个高频头才10块钱 杀鸡取卵有点可惜

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高频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高频头吗?

淘宝搜A7105

网友:
顶LZ发布教程,依样改好了,谢谢!

没改LED,galee固件的屏幕有背光灯常亮选项,这点电用到屏幕常亮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A7105

谢谢,找到了

网友:
这算废物利用了,哈哈

网友F:
a7105可以做接收机吗?支持双向传输的?

网友:
留个脚板,余下的东东那个研究看能不能改成模拟器用的手柄!!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7105可以直接接上用么

网友:
哈哈 改的不错啊 灯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7105可以直接接上用么

你最好上一个图片看看

网友H:
我的伟力高频头焊好了,怎么刷固件?累死了也弄不成!!

网友I:
DIY的不错,有个疑问,你们这样直接用烙铁焊接,不会烧坏集成IC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按照你的做法完成了
1200 的电阻飞了... 用了1240 滴。。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按文修改

网友J:
取下发射模块的WL911控,能改成模拟器不?

网友K:
沉下去了,顶一下!让需要的朋友好找点~

网友L:
控刷好了可以飞450,刚装了911高频头,捕知道怎么设置,通讯协议是什么,我选ppm对捕上频啊

网友:
看了视频我选flysky 协议加载失败
怎么回事

网友M(2013-04-26):
看照片貌似楼主的蓝线焊错地方了,GND应该焊到CYRF的7号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伟力高频头焊好了,怎么刷固件?累死了也弄不成!!

刷固件请看G大的升至1000元帖子。里面有详细教程。要学会看贴,点开只看楼主,一层一层翻找。学会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DIY的不错,有个疑问,你们这样直接用烙铁焊接,不会烧坏集成IC吗。

用的是白菜白光烙铁,有温控,不容易过热,不过焊这个也就是点一下的事情,IC还没发热就已经结束了吧,建议多练练焊接技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取下发射模块的WL911控,能改成模拟器不?

这~不是电子高手,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哦,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沉下去了,顶一下!让需要的朋友好找点~

以为就这样没了,没想到给你顶出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控刷好了可以飞450,刚装了911高频头,捕知道怎么设置,通讯协议是什么,我选ppm对捕上频啊

可以看下G大升值1000元的帖子,我记得里面有详细的过程,具体哪一楼忘记了,公司网络过慢,暂时无法帮助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照片貌似楼主的蓝线焊错地方了,GND应该焊到CYRF的7号脚上。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呢,主要我焊完是可以飞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请看G大的升至1000元帖子。里面有详细教程。要学会看贴,点开只看楼主,一层一层翻找。学会自己动手 ...

弄好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呢,主要我焊完是可以飞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啦。。。

对照你贴的针脚定义图来看DEVO 7E Pin 7才是GND呀,查阅Deviation的相关文档也是写着DEVO 7E Pin 7 GND。
不过看到过一张DEVO 8S的拆机图,它的VDD边上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照你贴的针脚定义图来看DEVO 7E Pin 7才是GND呀,查阅Deviation的相关文档也是写着DEVO 7E Pin 7 GND。 ...

这样,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VDD边上的这个点和PIN7的通断,VDD边上这个应该也是接地的,不然是不可能工作的啦。我晚上也会回去测试一下的。

网友:
感谢楼主盡心盡力

网友:
请问959也可以这様改吗?

网友N:
请问 7e有ppm输出吗?想加装个72m的 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 7e有ppm输出吗?想加装个72m的 高频头

肯定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 7e有ppm输出吗?想加装个72m的 高频头

我也想加个72m的,怎样加?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样,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VDD边上的这个点和PIN7的通断,VDD边上这个应该也是接地的,不然是不可能工作 ...

测试结果呢?楼主`

网友P:
我用一个籃色LED放弟二透明塑料中,加100欧很漂亮(中间打磨一个U)用电量4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反正留着也没用,换了功能全的控能通用,拆了就扔了。

同意!

网友(2013-06-13):
引用 楼主:
不懂噢,我就买三台,所以有,纸盒挺大的。
你们是不是团很多,卖家为了好发货吧?

我买了两套也没有包装盒子,,好像是拆机件还是怎么,不过功能OK

网友Q:
蓝线好奇怪?pin5不是接pin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蓝线好奇怪?pin5不是接pin7吗?

仔细看看,PIN5接的是GND,so只要是GND,都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一个籃色LED放弟二透明塑料中,加100欧很漂亮(中间打磨一个U)用电量4ma

这都给你测出来了,上图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测试结果呢?楼主`

最近加班频繁,回家都好迟了,苦逼设计。。。。等有时间啦,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先。。。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张V911主板更加清晰的图给我,我想了解了解V911的电路和IC

网友:
我的改了控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呢,距离好像也不远

网友R:
请问你天线是怎么处理的,难道把两个高频头模块的天线输出都接到一根橡胶天线上去?

网友(2013-08-22):
改之后的7能控制959开灯和射水摄像么、、、观望中、、

网友:
如果不团购7E贵吗?

网友S:
原发射与911发射同时一起工作吗?不影?

网友:
确实增值!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原发射与911发射同时一起工作吗?不影?

个人猜测,此机应该是两个高频头同时发射,耗电量会增加一些,但具体数值需要专门比对才知道。

网友T:
7E是什么牌子的控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T:
7E是什么牌子的控呀??

华哥爾。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哥爾。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你天线是怎么处理的,难道把两个高频头模块的天线输出都接到一根橡胶天线上去?

911这种不需要远距离的,就随便横在控身内即可,,,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照片貌似楼主的蓝线焊错地方了,GND应该焊到CYRF的7号脚上。

最近闲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没有错呀,我的蓝线是焊的GND上的,所以接到控上也是只要是GND即可,边上的绿色才是+3.3V的VDD
仔细看我的板子,接线是,1.2.3.5.6 没有4哦,4跳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测试结果呢?楼主`

结果是没有问题呀。仔细看看接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接线没问题,按楼主的图接好911高频头,爽飞中。

网友(2013-09-28):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资料备查

网友:
学习了 暂时没这个控 呵呵  留名 以后有了改

网友(2013-11-04):
帖子很详细!不错呀!但是我从照片上看你的接线与“911高频头接线与devo7e的对照表”不同:911的Pin5 GDN没有与devo7e的Pin7 GDN连接呀(蓝色线)?而是连到VDD左边的接点了。我的是连到Pin7 GDN接点,但对频后发现911的舵机转动是三段式的,很不线性,是不是应该接到VDD左边接点才正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闲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没有错呀,我的蓝线是焊的GND上的,所以接到控上也是只要是GND即可,边上的绿色 ...

我的911高频头pin5也是接到DEVO7E的PIN7上,但是对频后控制911时发现,飞机的舵机转动是三段式,不线性,没法控制,请问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2014-03-05):
传说中的7E,做工也很一般嘛

网友:
插针为啥不利用 为啥不用插头而是直接焊接

网友:
可以飞922吗

网友(2014-04-05):
请问怎么设置7e控制911呢,我的遥控方向都是反的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7e的油门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有空的时候能帮我看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