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图请各位老大指教 不知道这种高增益天线如何??

楼主(2013-03-22):
只看大图
RT 有用过的大大说一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能有多远???
是1.2G的!!10DB的
上图~!

网友A:
这个是433的车载天线啊。看它的增益多少了

网友B:
我900的电台一直使用这个天线,比原装的要好的多,我买的天线频率是860-960的。就是图中这样的天线

网友C:
增益到火星

网友D:
馈线有点长哦~! 我也才买了根433天线 HOHO 今天测试航行 500毫瓦数传飞了直线距离 8300米~!

楼主:
老大们 这个是1.2G的增益天线啊 10DB的

网友E:
馈线,越短越好

网友F:
1.2g地面接收???平板,没得商量咯。。

网友G:
图传还在学习中 我的是2.4G遥控器怎么去配增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