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行星减速器 减速比为10:1的做A 轴行吗

楼主(2013-03-22):
请问用行星减速器  减速比为10:1的做A 轴行吗

网友:
回差不大就行,我的还是减速器做的呢

网友A:
回差无解。。。

蜗杆好,,可惜一套精度高的太贵。。

谐波也贵

我打算用同步轮做。。哈哈哈

楼主:
主要纠结那个减速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差无解。。。

蜗杆好,,可惜一套精度高的太贵。。

有回差很小的啊~或者用球减速嘛,我这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纠结那个减速比

随便装个架子然后上机试下就好了~~不过最好还是上大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回差很小的啊~或者用球减速嘛,我这有~

要论斤卖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论斤卖才行。。。

也行的嘛,结果一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