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选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本人菜鸟。买了个爱得利变频器AS2那种。输入单项220V,输出三相220V,功率是750W。
本来想买个三相380V的电机(我们这里没三相220V电机),听说接到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最大功率只剩额定功率的1.732分之1.
又听说变频器要留余量,这个余量是相对于实际功率吗?比如说我可以买个1KW的380V三相电机吗?因为按照上面的关系,1000W的1.732分之1只有不到600W。
还有余量。
如果可以的话也很纠结,花1000W电机的钱用600W的功率,很不合算。有没别的可用的电机选吗?比如普通单项220V电机能改造后使用吗?
多谢指点,特别是使用过这个变频器的师傅说说看。

网友A:
380V电机改三角接法直接可以用啊。不知道你所谓的1/1.732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电机改三角接法直接可以用啊。不知道你所谓的1/1.732从何而来

听一个师傅说的。那我买个380V三相550W的电机的话,接到我说的变频器上实际最大功率是不是还是550W。

网友:
买个对应变频器功率的 三相电机,改成三角接法就OK了……

网友:
变频器必须用三相的电机,两项电机和单项电机是不行的。还有功率不会变的,该多少就是多少,750瓦变频器只能用于750瓦以下功率的电机。

楼主:
好的,这么说明白,那位所谓的师傅其实是我丈人,

网友:
有个误区,电机只在额定转速额定负载下才会发出额定功率,比如1450R的电机,只有在这个速度发出标称的力,才算是功率利用好了,而变频调速时,在速度达不到多的时候,怎么也达不到额定功率,还是根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