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7E】更骚【7E】加装LED●●●

楼主(2013-03-22):
本教程是衔接刚才发的●●●7E加装伟力高频头,让你的7E再加100元!附带增加LED方法●●●后续,因为怕大家没看到,SO再发一帖。
接着刚才说的剩下的伟力遥控器能做啥呢。
那么漂亮的V字型灯当然要利用了
照片忘记拍了,我用文字描述吧。

1、先拆下原911控上的LED灯板。(由于7E是软开关,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灯板接在控的开关上取控的电)

2、接着把LED灯板上的电阻全部拆掉(一共5个,元件上写的是222),用焊锡把拆掉电阻后的焊盘两端短接上。

3、然后从911控上的主板上拆一个电阻(120欧的,元件上写的是1200,大家仔细找找)。

4、把LED灯板上的线焊掉,换两根长一点的线,然后把刚才拆下来的120欧电阻串联在LED板的正极供电线上,其实只要是50-100欧的电容都可以,如果你有的话。(好吧不好形容,我还是画个示意图来)。

下 载附件 (48.74 KB)

5、接着拆【7E】位置的那块黑色玻纤板拆下来,拆掉那两个卡在板子上的塑料件。

下 载附件 (74.09 KB)

下 载附件 (39.52 KB)

6、把刚才焊好的911 LED灯板放在【7E】LED的位置上,会发现LED的位置刚好合适,可以放在那块透明塑料上,然后把黑色玻纤板盖回去,位置刚好吻合,盖住911的
LED灯板

7、为了可以用螺丝固定住这两块重叠的板子,要给911 LED灯板定好螺丝孔位打孔,然后把螺丝锁上就搞定了。

下 载附件 (46.86 KB)

说的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想想就能理解了。
祝各路魔友成功。

网友A:
又增值了啊。。。

网友B:
我觉得,蓝光更COOL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蓝光更COOL点。。。

我也觉得蓝光更好看,但是没有蓝色贴片LED,只好用911现成的了。
不过换成蓝光LED的话,串在电源上的电阻要再换换。

网友C:
不好,关键是没有伟力的控不会为了装这个LED专门买个911的控来拆吧。

网友:
相当的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关键是没有伟力的控不会为了装这个LED专门买个911的控来拆吧。

兄弟请看本帖开头,这贴是接之前伟力911高频头改到7E上把剩下的东西利用上而已,而不是单独让你买一个控拆一个LED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增值了啊。。。

网友:
新人来找分加的,我的7E也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请看本帖开头,这贴是接之前伟力911高频头改到7E上把剩下的东西利用上而已,而不是单独让你买一个控拆 ...

楼主这种改法比较麻烦,参照我早前的这个教程,请穿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