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鼓动碳管生产厂开发碳纤方卷管,先来讨论下,方形碳卷管有没有必要啊!

楼主(2013-03-22):
如题。晚上闲着没事跟碳纤厂老板胡扯,说道要是他能开发出方形碳卷管,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无视管夹啊、电机安装不平啊这样的麻烦事儿了!

现在主要是我其实也吃不准把人家忽悠进来搞出了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市场会不好意思,所以大家讨论下撒~~~~

碳纤方卷管会不会有市场,是不是真能让多轴的制作和安装更加方便,还有就是方管和圆管比起来,强度上会不会有很大差异?!(其实个人觉得方管的强度应该更好)

网友A:
員的受力平軍一点

网友B:
其实多产些碳板架就好了,那玩意儿太贵,谁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員的受力平軍一点

其实受力平均是优点也是缺点啦!

因为多轴主要的受力方向还是来自于垂直方向,其他方向的受力结构基本都是浪费的。而方管我觉得在垂直方向上的抗变形能力应该比圆管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多产些碳板架就好了,那玩意儿太贵,谁太深。

碳板架是what?

网友:
就是用碳板雕刻出来的机架,估计都是小型机。

网友:
一体化才是最终

网友B:
额,我是新人,搞电子的,机械只是爱好,有人做四边形机架的吗?电机座之间连在一起,是不是会更结识、稳定一些,降低电机震动带来的干扰信号。

网友:
问个问题,为啥没人用STM32F407做飞控啊,最近在搞这个,感觉性能高一点,自平衡是不是跟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是新人,搞电子的,机械只是爱好,有人做四边形机架的吗?电机座之间连在一起,是不是会更结识、稳定 ...

电机之间做硬性连接肯定是有利于降低振动,提高整体强度的。不过在提升强度上来看,电机间相连意义不大。抑制振动倒是立竿见影,这个我已经试过了,我是在8轴间每两个电机间做了一个搭桥,类似这样~~~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C:
如果说是直接在碳纤维管上打孔固定电机,这样对碳纤维管不利螺丝孔处容易开裂,所以让楼主失望了

网友D:
圆管的抗扭强度比等截面的方管要强的多,所以方管做机臂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是直接在碳纤维管上打孔固定电机,这样对碳纤维管不利螺丝孔处容易开裂,所以让楼主失望了

机架中心板不也是开孔固定管夹的么?机架中心板的开孔会容易开裂么~~~~

而且碳纤维这种材料~~~开裂~~~似乎不可能吧~~~

而且,打孔的平面一般都不是受力的平面,比如说在水平面上打孔,但是垂直面是完整的,受力特性完全不会受影响~~~~

个人判断而已~~~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管的抗扭强度比等截面的方管要强的多,所以方管做机臂是不合适的

我不太懂设计,但是最近很沉迷于搞设计,学了solidwork,所以刚才拿solidwork做了一个受力情况模拟,口径16mm,壁厚1mm的圆管和宽度16mm,壁厚1mm的方管,长度同样为600mm,同样施加50万牛的垂直向力,圆管位移量为7.3mm,方管不到1mm。(模拟的材料是7075-T6铝,碳材料因为没有材料属性,所以无法模拟)

当然这样的比较对圆管不太公平,因为方管的表面积要大一些,重量也要重20%左右~~~~

网友E:
个人觉得六边形就很不错 既可以解决电机安装不平衡问题  也有圆管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六边形就很不错 既可以解决电机安装不平衡问题  也有圆管的特点

六边形的话~~~垂直方向的力学性能应该会差一些

网友F:
方管的强度远远大于圆管的刚性,但柔韧度不如圆管好。
圆管中心扭矩大于方管,但其他垂直面受力都不如方管强。
方管估计做工要比圆管的难一些吧。
钓鱼竿都是圆管的,为的就是增加轴向柔韧度,防止断裂,
工厂钢铁架的厂房都是方钢和工字钢居多,为的就是加强垂直轴向受力就是这个道理。
个人看法:用处和受力方向各有千秋,单说飞行器,小与450轴距以下的用圆管合适,大于450的用方管合适。
我主观认为这样最好,设计成铜钱的截面样子,但是制作成本会很高吧,大家都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管的强度远远大于圆管的刚性,但柔韧度不如圆管好。
圆管中心扭矩大于方管,但其他垂直面受力都不如方管 ...

你不说,我还真联想不到~~~好像架子啥的确实是方管,角钢啥的多。

成本的话,据老板说,可能会高一倍的样子,因为要单独开模。但是如果销售量上来了,开模成本被摊薄了以后就会好些了(我想当然地这么觉得,呵呵)

反正我做的软件模拟,是圆管受力后,变形比方管厉害得多~~~~

网友:
强度一样 但是重量增加!
首先碳管是卷成型的,怎样卷也不可能卷到内圆外方,实际只是树脂构造出了形状,这样碳量就很低了 说不定只是里面一层碳卷,然后树脂成方型,再在外面卷一个方型的。

网友:
圆管方管对于四轴区别不大,主要看碳纤维的材料,t300和t700的国产料差别是很大的,用的树脂类型和成形工艺也对管子的质量影响比较大,现在还没有看到用凯夫拉管的,那个结构强度可不是碳纤维能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