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在风中飞行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我的MINI CP终于返厂回来,这几天飞得很爽。想想目前六通机机能够四面悬停,真的不容易,一步一步走来,费了很多周折!

六通机就是不一样,风中飞行没有问题,即使风大一点,感觉平行的方向不受影响,但是高度忽高忽低的,很难控制。目前我的陀螺、油门、螺距都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有办法改善这个问题么?

网友A:
6通小鸡能这样不错了,重量动力摆在那里!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
六通小鸡 4级风能锁住尾就不错了

你还想锁住高度??

网友C:
有风时忽高忽低是正常反应,和大桨的工作原理有关。靠螺距来控制吧,要练习反应速度和手法,高手水平也不都是“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是什么问题,要费用吗,你的260出了没有。都有哪些配件

还没有出,前段时间太忙了。整机一套,大桨 尾桨 充电器 各一 电池三个,尾电机坏了,你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是什么问题,要费用吗,你的260出了没有。都有哪些配件

返厂不要费用,除非换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小鸡能这样不错了,重量动力摆在那里!

我要上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以前那个空中断电的问题,厂家换了电调之后就好了

网友:
其实小机的抗风性没有想象的那么差,我的gcp在5级风里能悬停,2-3级风能正常飞。大飞机不上700,飞450,抗风性能提升不了多少

网友:
我认为是电机的问题,改无刷好点,我MINI CP(没改,老款电机)飞起来就是油门难掌握,打舵都需要补油门麻烦啊,自旋要补油门,飞2分钟电力不足要补油门,MCPX BL就不一样,什么时候都不用,电机问题

楼主(2013-05-29):
引用 网友C:
有风时忽高忽低是正常反应,和大桨的工作原理有关。靠螺距来控制吧,要练习反应速度和手法,高手水平也不都 ...

固定翼貌似不会出现这种在风中忽高忽低的现象,飞不动就是飞不动,是吧?

网友:
切3d飞就好了,还是比较抗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