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算玩FPV 求老手解答问题

楼主(2013-03-22):
手里有好小子1720  +A飞控全套
控是华科尔的DEVO12S
图传有柏通1.2G 800MW的
就差个摄像头和功放  打算飞个几KM 求推荐
DEVO12S的控 不加功放能有多远

网友A:
我也有12S,但用的是T8FG飞的FPV

网友B:
我的设备基本和楼主一样,我用6e x hp+r136hq,300米高度,2.1公里,楼主不如直接强ff 9,轻松8公里

网友:
摄像头就用Sony 520cc,Fpvkg里使用最普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2S,但用的是T8FG飞的FPV

为什么用T8FG  D12S没T8FG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基本和楼主一样,我用6e x hp+r136hq,300米高度,2.1公里,楼主不如直接强ff 9,轻松8公里

r136hq和ff 9是什么 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T8FG  D12S没T8FG给力?

不是的,T8FG先在手,FPV载机上已经装了FUTABA的接收机。FPV一大堆,价值高,用T8FG求个稳定性。12S是DEVO-7控出手后升级拥有的,主要飞6轴和直机,顺带飞superCP、小瓢虫等。12S确实酷,到哪里都是视觉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T8FG先在手,FPV载机上已经装了FUTABA的接收机。FPV一大堆,价值高,用T8FG求个稳定性。12S是DEV ...

实测12S有T8FG稳定? 打算长期用12S飞FPV

网友A:
哦,是吗?  你是怎么实测的?

网友:
打瓶酱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吗?  你是怎么实测的?

汗 你把我意思理解错了!!!我是想问你12S有T8FG稳定?

网友:
设备不全全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 你把我意思理解错了!!!我是想问你12S有T8FG稳定?

我没注意那个问号。不过好像你也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没所12S比T8FG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