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用老蝗虫异形机架,调参数据如何设定!

楼主(2013-03-22):
请教,NAZA用老蝗虫异形机架,调参数据如何设定,主控安装位置和安装方式应该如何设置?异形机架最大支持多少寸的桨呢?静等指教!谢谢哦(范伟版)

网友A:
前面机臂空间很大.13寸估计都可以,主要是后面两个机臂,11寸多点。
所以只能用11寸。主控安装位置看机架说明。然后设置GPS到主控距离的XYZ啊.很简单。
用尺子量。注意GPS往上装,Z是负数! 主控和GPS是一条直线,则Y是0。X是GPS到飞控的距离,单位是厘米
参数应该和电机型号转速,电压,起飞重量。重心,机架等都有关系。别人的不一定合适。我也在慢慢摸索中

网友B:
买了一个老蝗虫,还没装。学习了。

网友B(2013-05-07):
感觉老蝗虫机架太重!

网友C:
偶的蝗虫装的是1238的桨,现在飞得正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