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在调参软件中E滑块轻微抖动

楼主(2013-03-23):
用的天地飞9遥控器,一直在NAZA调参软件中打开的时候,E滑块中的绿色小块一直都再轻微左右摆动,但始终还是绿色,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同问,我是A在抖动。

网友:
这是控与接收机的问题了。上次我用T8FG,接一个FrSky接收机,结果四个通道都在抖,换成原厂R6208SB接收机,马上没事了。

楼主:
是接收机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3楼说的有道理,曾经试着增大感度后就不动了。怀疑飞行不稳定与此有关?

网友:
我与有点抖,但好象不影响飞行。

网友A:
我的也是抖还是原厂接收机,起飞后老往前冲。不知是不是有关系

楼主:
看泡泡的视频教程也在抖

网友:
我也天9,也是E有点小抖,不过没事

网友:
我的全在抖,D10控,是什么问题?应该是控和接收吧?

网友:
我用AR8000接收,同样抖啊

网友:
抖是控或者接收机的问题,还是绿色的就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
我的也會斗正常~

楼主:
估计是不天地飞才抖吧

网友:
有可能是遥控上的电位器造成的,有点抖是正常,抖得太厉害就不行了。

网友:
小指头一抖,一分拿到手。。。我也会抖。。。天9

网友:
大家抖,才是真的抖。  我的也抖  天地飞8

网友:
原来抖,现在不抖

网友(2014-05-02):
我的也是,关控后也抖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futabat8fg也抖!

网友B:
典型抖舵啊属于电位器磨损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