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初学者飞行指导

楼主(2013-03-23):
  初学者试飞指导
初学者千万不要以为模型做好后就可以很顺利地放飞和得心应手地进行操纵了。在平地学骑自行车尚且难免摔几跋;要学会操纵一架在三维空间运动的模型飞机,一定要耐心细致,循序渐进,不能急躁和粗心大意。头几次试飞最好在有经验的教练或者老师指导下进行,请他们先帮助你飞一下,将几个舵面的中心位置调好,然后再逐步教会你……如果你在当地是第一位先躯者,没有别人来教你,也不必担心,只要按照下面介绍的步骤小心进行,一般通过多次训练也能逐渐入门。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飞行前一定要充分作好的地面准备工作主要有:
    1、操纵系统的运转必须可靠。
    2、可操纵的距离必须足够远,对于全新的遥控设备最好在空旷地实测,其可控距离至少在300米以上(此时飞机可捧在手中而不必放在地上);对于以前已经用过的设备,为方便起见,可以将发射机天线全部缩进再测试,此时地面可控距离一般仍应在12米以上(在空旷地面,接收机天线全部放开)。
    3、飞机的机翼、尾翼不能有明显的扭曲变形,安装足够牢固。
    4、机翼与尾翼的安装位置必须正确,重心位置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通常,模型飞机的重心可设定在离机翼前缘30%处;动力滑翔机可设在33%—35%处。
    5.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池事先必须充足。
    此外,初学者要选择无风和小风的天气放飞。
    电动模型的起飞方式在国内大都采用手上起飞,可由助手和操纵者本人放飞。放飞者的正确姿势应当是将机身摆平。对准风向快速跑步直到感觉飞机略有上浮时用力将模型沿水平方向推出。可以使机头稍微抬高一点,但不能太高,否则会引起模型失速。出手时必须对准风向,在大风天气时也是如此。可在发射机的天线顶端装上一根柔软的飘带用来判别风向。起飞时,操纵者与放飞者应保持适当距离,这样有助于找准风向,并且在大风场合下有助于避免一出手就转弯而进
入下风区的被动局面。
    模型出手后要操纵它顶风直飞。操纵者可面对着风盯着模型尾部并注意它的上升姿态。如模型出现左右倾斜的趋势,应立即操纵副翼来纠正,以保持模型顶风直线飞行的姿态。练习时要掌握好操纵量(即舵面偏转量乘以持续时间),尤其要注意不宜过大。当打了副翼并见到模型已听从指挥向一边倾斜时,即可收杆让舵面回中,同时注意观察模型的动向。如果发现刚才操纵得过猛应立即打反舵(即进行同原来相反的方向操纵)来加以纠正。反之,如果感到刚才操纵量不足,则可补充操纵。开始阶段的任务是使模型顶风爬升到上风区的一定高度,有了一定高度后再调头转弯就比较安全。
    有些动力比较弱的滑翔机,往往在飞出较远距离后其上升高度仍偏低,但这时又必须调头转弯,故在转弯时出现掉高度的现象。这种模型往往给人以飞不起来的感觉。其实,只要操纵手法得当,多半还是可以飞上去的。这里要注意的是转弯时舵量不能太大,只要模型出现转弯的趋势便可松杆,宁可让模型来一个大半径的转弯。采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可使模型在转弯时不掉高度。更为科学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升降舵与副翼互相配合进行。应注意的是升降舵在模型处于倾斜状态时,它所产生的操纵力矩既有水平方向的俯仰力矩,也有垂直方向的转向力矩
。也就是说,它不仅影响模型的俯仰运动,也会影响模型的飞行方向。因此可以用拉杆来带动并加快模型在倾斜状态下的转弯。对于没有副翼的飞机(大上反角的机翼)操纵转弯动作的较好方法是先打方向舵,当模型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倾斜时再松开方向舵操纵杆,同时略微拉升降杆到转弯将完成时再松手。采用这种办法,即使在大风场合也能使模型完成小半径转弯而不掉高度,但具体操纵量和打舵的时机要适当。爱好者摸熟了自己模型的“脾气”后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在模型顺风飞回到操纵者面前15-20米处(大风时更早些),便可进行第二个转弯。注意,不宜让模型飞过  操纵者的头顶而进入下风区再转弯。这点对初学者很重要。转弯后可让模型继续顶风直飞,一直爬升到较高处再进行其它动作。
    初次试飞时在模型爬高之后便可对方向舵与升降舵面的中心位置进行修正,调整到适当位置。初学者切记勿让模型飞机飞到下风区去,一旦如此,再要它飞回来就不容易了。因为模型逆风飞行的速度很慢,特别是模型机头对着操纵者飞行时,左右舵面的操纵方向与眼睛观察到的模型倾斜姿态呈相反方向,初学者往往很难  适应。而操纵稍有不当便会使模型调头顺风直下,要再转弯顶风回来。如此几次不当,会使模型向下风区飞得更远,以至控或摔下的事故屡见不鲜。因此敬告初学者切莫大意,在风速较大时尤其要警惕此类事故的发生。
    尽管如此,在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倒可有意让模型飞到下风区去锻炼并考验一下你的操纵技术。这也是必要并富有趣味的事。这时,应选择小风天进行。先将模型飞到下风区的高处,在近距离范围内进行训练,然后再逐步飞远些。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模型在高处,事情就会好办些。如果遇到大风,模型顶着风较难飞回来,可微微推点杆,让模型在比较小的迎角下以小角度俯冲飞回来。最危险的飞行区域是在下风区的远处,即使是老练的运动员也要尽量避免飞到这种地方去。万一模型不慎进入了这种区域,模型又飞得很低,那么宁可关掉电动机让其早
些平稳着陆以求保全飞机。
    当模型的操纵发生任何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时,都应当考虑是否立即关掉电动机。因为滑翔状态下的模型要比有动力时听话得多。因此,当出现可能摔飞机的危险情况时,就应当及早关掉电动机,否则带动力摔下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盘旋飞行和8字飞行是最基本的飞行动作,正斤斗也不难。只是由于电机动力比较小,必须先推杆让模型俯冲加速然后再拉杆翻过来。要作翻斤斗的模型机翼中段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否则作动作时有折断机翼的危险。
    想用电动飞机来作横滚之类特技动作的人不少,但国内成功者极少。因为这种模型必须装有副翼,而目前
市场上缺乏功率足够大的电机。
    波状飞行是在操纵飞机时经常遇到的,如不及时改出往往会摔坏飞机。遇此情况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  模型向下俯冲到最低点并即将抬头之时加以适量的推杆,并维持到模型机头摆平又有下冲趋势时松手。熟练者用这种手法只需一次操作即可从波状飞行中改出。关键是掌握适当的推杆量,多练几次就会熟练。还有一种方法是在模型开始向下俯冲时就拉杆,而在冲到底时改为推杆。这种方法在理论上较完善,但实际用起来好处并不大。因为俯冲开始时模型速度很慢,拉杆的作用很小。笔者建议初学者采用第一种简单纠正方法。操纵杆和手指的关系
应当作到“松而不离”。手指不能离开操纵杆是为了可以及时作出反应,但也不宜紧紧地压住(初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常犯这种毛病),否则引起手部肌肉紧张容易疲劳或僵硬,从而失去细微操纵的敏感性。如在操纵过程中由于太紧张而出现慌乱,甚至不能明确手中操纵杆的偏转量,就应先松一下手让操纵杆自动回中,然后再把手指压上进行适量的操纵。
    飞行过程中,每进行一次较猛的打舵后都需要密切注意观察模型的反应,并随时作好下一步修正的准备。这种修正往往需要一定量的反向操纵。当然,也会因有上次操纵量不够而需要继续顺方向打舵的情况。对初学者而言,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磨炼,才能作到使自己的模型非常听话,操纵自如。
    地面练习有好处,即在家里拿了遥控器不打开开关进行训练。可设想模型遇到什么情况,该如何进行操纵并用手  拨弄操纵杆作模拟操纵。这样作有助于正式飞行时的操纵反应。

网友:
这么多人看帖居然没回的?我是新人,希望河南模友越来越多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3-05-08):
这理论都懂了,还是初学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