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450dfc

楼主(2013-03-23):
报警器用魔术贴在电池座下

这个是在侧板装好在拆下来的,舵机线都没固定在侧板,维修方便,^_^

确保主轴垂直

飞越的脚架有点sab的感觉,个人感觉电调装电池下散热不好想想还是这里比较适合。

扎带的地方修了一点不然就顶到侧板了。

这样接电方便多了,特别是调3gx的时候没有固定两只手真是不够用( ⊙ o ⊙ )啊!

这里我把螺丝换成尼龙的了,希望能保护脚架还没试过不知效果怎样。。。

机体侧面

机体侧面

我是先装壳在接电,另外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3gx在接收没有信号的时候不自检,所以我都是先接电在开控,这样感觉反而安全。

弄反了大家凑合看吧。

楼主:
欢迎老鸟指出问题,先谢谢了,装了n久了。技术不行,四面悬停都还没学会,漫长的路啊!!!!!!!!!

网友A:
最后一个照片啊,你的飞机没有装大桨就开始翻了

网友B:
接收没有信号的时候会失控保护,这样3GX当然不会自检,但是这样使相当危险的,一般都是先开控再上电的

网友:
建议还是先开控再接电…

网友:
安全第一啊,建议按先开控再接电的顺序来

网友C:
这线走得~

网友:
最后一张图。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D:
组装450也是件趣事。

网友:
精品贴 学习了

网友:
我靠论坛还有这种贴。

网友E:
LZ这套多少钱

网友:
LZ装机的方法很新颖~!学习了!

网友F:
新手你装那么个脚架 不怕炸吗

网友:
组装450也是件趣事

网友G:
谁都不想炸,但是谁都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照片啊,你的飞机没有装大桨就开始翻了

新手只能这么翻过过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套多少钱

我的是yt 450dfc套机3120买的,新手不太会配还是套机省事。就加了些飞跃的金属件和一个脚架大概1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没有信号的时候会失控保护,这样3GX当然不会自检,但是这样使相当危险的,一般都是先开控再上电的

难道说3gx没自检飞机也有可能受到干扰?我是有一次先开控然后接飞机电源后起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3d开关了,差点没吓死我,还好有缓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走得~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450也是件趣事。

的确,我飞的时间没多少,装机时间那是。。。,手贱没办法老是装了拆拆了装有点那个强迫症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你装那么个脚架 不怕炸吗

那个脚架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都不想炸,但是谁都会炸。

炸的都是手贱的,我就炸过一次,手贱四面都没会就想翻翻看

网友:
向你学习,我还正在学习安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