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到T8FG 如何与K8的感度通道关联?!

楼主(2013-03-23):
如题, 我现在T8FG不会设置, 想用sc开关控制3个尾巴感度。 devo 7 我现在K8是感度线接RX1002的aux2上,然后再gyro选项选mix,3档控制感度,devo实现了。 请问T8FG如何关联!? 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A:
尾巴感度不是和飞行模式开关联动的么。。。和飞行模式设置成一个开关就行了,切模式的时候感度也跟着换得。

楼主:
反正要不调也行, 可以不关联,直接用电脑K8软件调个固定的也行。 我是想更灵活点。 D7确实用了mix开关,确实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