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电调是接在3通道吗?

楼主(2013-03-23):
油门3通道接一般的电调,油门摇杆往前推是加油门,向后拉是减油门和停车。
如果3通道接双向电调,油门摇杆是不是可以设置中间位置是停车?往前往后拉分别是加油门和倒车?如果不是,或是要接在其他的
舵机
通道?谢谢!

网友A:
双向电调?玩儿车吗?双向的接2通道好一点,3通道摇杆没弹簧,不容易保持中立点。

网友B:
车模一般在2通上!

网友C:
我用双向电调玩船,接在对应于飞机升降舵的通道,能自动回中。

网友D:
板控还是枪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板控还是枪控
非专业玩家,板控海陆空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