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

楼主(2013-03-23):
pro前天装好,悬停8块电,这个螺丝就断了

网友A:
原因是啥呢?这颗螺丝看起来不是受力螺丝啊。不过我的飞越450螺丝能换的基本都换了,包括你断的这个位置。对飞越的螺丝实在是不放心。

网友B:
炸鸡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没有啊?

没有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啥呢?这颗螺丝看起来不是受力螺丝啊。不过我的飞越450螺丝能换的基本都换了,包括你断的这个位置。对 ...

偷懒了,侧板等其他部位都换了,这个螺丝貌似受力不大就没换

楼主:
看了一下,终于搞出来了

顺便说下方法,供类似情况参考。热风枪加热断裂螺丝部位,还是用那颗断的螺丝拧进去把断的头顶出来。

痛定思痛,螺丝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终于搞出来了。

我也不是所有螺丝都换了,有些轴套螺丝没换,因为没找到替代品。我买的都是全螺纹的螺丝。我的理解是,轴套螺丝相对强度高一些。比如那个固定大桨的螺丝,M3x16mm,那么粗壮的螺丝,我还是很放心的。飞越主要是M2的螺丝烂。M2.5的侧板螺丝,要不是因为半圆头的原因容易导致滑头之外,其实倒不大容易断裂。

现在唯一有点不放心的就是尾桨固定螺丝,因为是像轴套螺丝那样的半螺纹螺丝,没想好要不要换成同型号的全螺纹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偷懒了,侧板等其他部位都换了,这个螺丝貌似受力不大就没换

刚才看了一下,尼玛这个半螺纹的尾桨螺丝坑爹啊,螺纹刚好是从一半的位置开始的,而这个正是尾桨受力的位置。。。。。。

跟我买的同样规格的M2x8mm螺丝比起来,感觉飞越的随时都有可能断啊~ 我要不要换?

网友C:
这就奇了怪了 怎么都说飞越的螺丝不行  我用这还不错啊····

网友:
额这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就奇了怪了 怎么都说飞越的螺丝不行  我用这还不错啊····

只能说飞越的品控不行,质量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飞越的品控不行,质量差别很大~

估计螺丝飞越不会生产,外购的。质量把握有问题,或许成本考虑。

网友:
我一般用飞越件要把所有的螺丝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奇了怪了 怎么都说飞越的螺丝不行  我用这还不错啊····

估计,新手怕螺丝松脱一上来就死命扭的多,等飞越的螺丝滑得断得差不多了,也换了一圈了,手上的感觉也有了,然后螺丝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E:
断了,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新手怕螺丝松脱一上来就死命扭的多,等飞越的螺丝滑得断得差不多了,也换了一圈了,手上的感觉也有 ...

呵呵,装机修机也多次了,拼命拧螺丝这种还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了,没炸?

没炸,飞完检查发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飞越的品控不行,质量差别很大~

是啊,我去航模店时 老板说飞越的这种情况其实厂家自己就知道每20个里面肯定有一个不能用的一般店家遇到了就直接发回厂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新手怕螺丝松脱一上来就死命扭的多,等飞越的螺丝滑得断得差不多了,也换了一圈了,手上的感觉也有 ...

上次尾桨夹固定螺丝真的是还没怎么拧就断了。之前大家都说飞越螺丝软、脆,我还特意轻轻地拧,结果还是断了,于是下定决定换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去航模店时 老板说飞越的这种情况其实厂家自己就知道每20个里面肯定有一个不能用的一般店家遇到了 ...

扶不起的阿斗。。

网友:
组装450也是件趣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次尾桨夹固定螺丝真的是还没怎么拧就断了。之前大家都说飞越螺丝软、脆,我还特意轻轻地拧,结果还是断 ...

哦,记得我有一次修车时也是用套筒扳手轻轻的拧一只6mm的螺丝,结果还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记得我有一次修车时也是用套筒扳手轻轻的拧一只6mm的螺丝,结果还是断了。。。

是啊,有的大螺丝也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终于搞出来了。

方法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尼玛这个半螺纹的尾桨螺丝坑爹啊,螺纹刚好是从一半的位置开始的,而这个正是尾桨受力的位 ...

这触控板好干净!

网友:
我的尾桨夹也断了里面了,飞越说发给我个替换的。。。。。不过时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触控板好干净!

因为我从来不用,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从来不用,哈哈~

哈哈!其实我也不用……用不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哈哈!其实我也不用……用不惯……

老美贼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美贼爱用~~

话说以前我也是超爱用触控板的,而且相当鄙视小红点……

但……现在,你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