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 刚充完电自燃。幸亏在家。不然玩儿完

楼主(2013-03-23):
今天想着要飞。。。一早起来用A6保姆 充了5个4S  2600电池。 按照5a电流一个电池20分钟时间 设置手机闹钟100分钟。。继续睡觉。 醒来 电池刚才充好。取下一个花牌电池 准备测电压。。。。常年习惯。刚取下  电池突然开裂自燃。幸亏没爆炸  顿时浓烟滚滚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后3片看着没啥事  第一片挂了

网友:
收 剩下的电芯

网友A:
A6过充?电池短路?电芯受损有破洞?

网友B:
同用花牌的路过,电池可能老化了,LZ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花牌。。。???幸好只是电池

网友:
我还正准备上A6了
看来什么保姆都不如自己照看的好

网友:
老化析锂极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过充?电池短路?电芯受损有破洞?

测试了没烧的一片电心。 是4•18v其他四组电池均正常人初步排除a6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花牌的路过,电池可能老化了,LZ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刚买两个月。。。飞了5个起落估计

网友C:
估计是平衡充接电块内的焊接口日久松脱了,因移动而短路。
这与牌子无关。LZ要小心其他电池会发生同样情况。

买到新电池时可於接线与电池驳口位用带纤胶带贴上补強,
即可减少以上情况。

慰问
陈伯

网友:
锂电池确实不放心,我充电都不敢离人的,都是趁有人在的时候充

网友:
我都是现冲现飞

网友:
正好4S改3S.

网友:
我充电和存放都放在铁壳里.放空旷一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平衡充接电块内的焊接口日久松脱了,因移动而短路。
这与牌子无关。LZ要小心其他电池会发生同样情况 ...

感谢陈伯慰问
临帖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电芯·······························

可以给你  但是害怕快递不给寄

网友:
怎么回事?幸好人没有事

网友:
我估摸着是平衡接头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你  但是害怕快递不给寄

你把坏的弄掉,级片包好应该可以吧

网友:
嗨!!这年头啊!!流年不利啊!!

网友:
还好我每次充电都是有人在的时候。

网友:
充电时看着比较好

网友:
又是用保姆,保姆有死机的可能,会不会冲到你那块电池的时候死机造成过冲了?另外2片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用过A6发生过 过冲的事情,电压现实只有3.9V ,还在充,其实已经超过4.3V 了,电池都充鼓包了, 电池取下测试,有4.3V ,A6 电压显示只有3.9V ,后检查是保姆有问题。 常常不能正常测试电压!

楼主用5A 的大电流充电,看看你的保姆链接线的插头是不是还完好? 我的有2个针脚都感觉有点烧糊了。

网友:
难道花牌也有次品了?

网友E:
借此贴说一个我用花牌的经历吧
过年前就计划着买电池了 选来选去 觉得花牌口碑不错,价格还不贵 就选了花牌
过完年 入4S 2600的 4组(还没用,不说)
         3S 2200的 4组 (就剩两组完好了现在)
         3S 1550的 4组 (几次充放 至今完好)
说一下2200的 电池   坏掉的两组 是由于炸鸡  两次炸鸡 都不是很严重 但是不幸的是 电池都有少许的变形,当时检测 电池无异常 平衡 电压稳定。可是过几天 准备充电的时候再测 发现 变形的电芯 都没有电压了
这其中原因肯定跟变形有关
但我想说的是  这电池 尼玛太不抗摔了
我60块钱买的 1600mah的杂牌电池 高空掉了出来 掉在草地上 啥事没有 用了一年 至今还挺给力的 这一百多一组的花牌…这不耐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没烧的一片电心。 是4•18v其他四组电池均正常人初步排除a6问题

我也是用A6充电的,出现过充4S电池,单片电芯过充的现象,返厂维修过。

网友:
用磷酸铁锂吧!
而且充电电流小一些吧,那么大电流对电池也不好。

网友:
教训啊,总觉着大电流充电不放心,一直老实用B6慢慢冲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不少的花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此贴说一个我用花牌的经历吧
过年前就计划着买电池了 选来选去 觉得花牌口碑不错,价格还不贵 就选了花牌 ...

我的一个花牌电池也是,3S 2200的其中一个电芯炸鸡时有变形,用了不到半个月发现这个电芯基本上不能用了,一个电芯导致整个电池组的充放电只有600毫安时左右了,而且飞完变形的电芯很热其他两个基本上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