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遥控坦克设计时速多少合适

楼主(2013-03-23):
自制的遥控坦克设计时速多少合适啊 哪个朋友能提供个参考啊 我打算做比例大点的遥控坦克 在室外玩的

网友:
菜鸟先抛砖引玉,提供田宫1:16爬虫视频一个,仅供参考,同时静待各位大神出场解释
视频:]

网友:
闹市区居民小区1到2公里每小时,郊外5,天山脚下那种渺无人烟的你调100公里每小时都觉得慢了。
关键在于现在有个名词叫碰瓷

网友A:
慢点好,不过现代坦克时速是可以上百的

网友:
你要按照现代坦克时速设计还是二战的.........现代坦克普遍在65到70公里每小时,二战的35到50公里每小时不等

楼主:
有点思路了,动力确定的情况下先考虑坦克的越障,爬坡能力,做个坦克不能爬个坡越个沟坎啥的感觉就没意思了,功率还有富裕的话再考虑速度提高些,当然 坦克要是工作在全负荷状态下工作时间肯定要缩短不少,最后只能看设计时的想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思路了,动力确定的情况下先考虑坦克的越障,爬坡能力,做个坦克不能爬个坡越个沟坎啥的感觉就没意思了 ...

坦克速度可以不快,但是扭力必须要大

网友:
自己做变速箱,速度和扭力看你怎么平衡了

楼主:
如果是大马拉小车的话 是不是速度和扭力都可以兼顾呢

楼主:
左右履带各250W加起来500W      坦克总重量 四块12伏12AH铅酸电池两个减速电机加上车身估计大几十斤吧  再消耗功率的就是履带了,我用的是弯板链条  这样下来扭力与速度可以兼顾吗  请大家指点

网友B(2013-09-09):
这个问题一直困饶着我,要达到速度与扭力兼顾就要设计具有2-3段变速的变速箱,双流的话直性和转向同时具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直困饶着我,要达到速度与扭力兼顾就要设计具有2-3段变速的变速箱,双流的话直性和转向同时具备。 ...

老哥也是在动力上卡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点好,不过现代坦克时速是可以上百的

这话太扯了,中二 ?

网友:
电机功率就那么大,要速度快扭力就小了。不过嘛,哪怕真坦克能跑上80码又怎么样,演习时,作战时,或者说平时巡逻时会时刻都在展示全速逃命的英姿吗?平时不还是二三十的跑跑,马路上40,50.下了泥地你跑个50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直困饶着我,要达到速度与扭力兼顾就要设计具有2-3段变速的变速箱,双流的话直性和转向同时具备。 ...

要有满载重量,触地面积、预计的最大速度、最小速度,主动轮圈周长,电动机最大转速,空载转速等。然后根据以上计算齿轮传动比、齿轮模数,有条件画图做个仿真模拟。

网友:
看了好多网站和帖子
基本上大 陆这边的模友
都是嫌坦克“慢”改快
甚至玩起了飘移
而台湾那边的网友
都是把坦克改慢
甚至把电机换成减速电机
追求的是真实的仿真速度

以现代坦克80迈为例
16分之一下来
仿真的速度仅仅只有区区5km/H而已
而二战坦克
1:16的模型
速度有2km/H,
足以“快”得不够真实了

有了这个低速大扭矩
才能仿真坦克的气势磅礴
摧枯拉朽的破坏力
个人觉得即是航模
当然仿真也是个重要的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也是在动力上卡壳了?

我现在的变速箱最快时速12公里左右,在室内玩感觉快了,越障感觉扭力不足,得加2档换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变速箱最快时速12公里左右,在室内玩感觉快了,越障感觉扭力不足,得加2档换档。

我看市面上的电机不带减速器的大都是3K转左右,扭力要够减速比要在15以上,而要10多公里的速度减速比要在6以下,也只能通过档位来解决这个矛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市面上的电机不带减速器的大都是3K转左右,扭力要够减速比要在15以上,而要10多公里的速度减速比要在 ...

飞燕不愧是魔界“ZF",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一定体积内,速度和扭力的匹配不容易均衡。用简单的减速器做传动组,实现很好的扭力和速度范围,只能用大功率电机和电池组。但在重量体积等指标上又限入了死循环。
1:8左右的坦克,250W电机,10左右的减速比,是最简单的方案。因为他性能折中。电池,体积,重量,,等正好。但能输出的扭矩范围还是不够大。普通的越障爬坡载人没问题,最大速度正好符合现代坦克的比例。但在摩擦系数很大的介质上做原地机动,扭矩还是小了。
二战坦克模型相对好解决这个问题,二战时的坦克速度慢,特别是重型坦克,速度范围和扭力的匹配矛盾不突出。给电机多加一两级减速,加大扭力即可。
现代坦克模型,采用250W电机想追求完美的速度和扭矩曲线的,只能采用一、二级变速方案。这也是很多弟兄实践中得到的共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燕不愧是魔界“ZF",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一定体积内,速度和扭力的匹配不容易均衡。用简单的减速器做 ...

伯伯,你又来调侃我了,我只不过是对着数据瞎想想,你是元老级的人物了,是过来人,你所说的才是实践出来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