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关于喷漆问题,请各位老大指导

楼主(2013-03-23):
第一次给Foory上色,碰到大问题,两种颜色接合处老是处理不好,不能自然过渡,都有一条细细的凸起线,碰到这情况咋处理,我用的是自喷漆,这种漆有没有分快干和慢干,早上10点喷的到中午1点多还没干透,手抓上立马留下指纹,还有如果要喷字母数字或者图案要怎么操作,先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
1:用直喷罐喷的时候一定要喷的薄喷多几次。因为自喷罐的雾化效果不是很好。每次都要用细的水砂纸打磨过。
2:如果你是俩个颜色的,可以把船先整体喷成较浅的那个颜色,再喷深的颜色。如图:

3:至于你说的文字和图案.方法有很多.比如有喷笔的可以自己喷,有美术功底的可以自己画,也可以到广告公司去打不干胶的字自己贴上去.或者直接买喜欢的车贴贴上去.
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要求高的话,还可以上亮漆,打蜡抛光.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有错的地方楼下的补充纠正.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针管注入汽油,粗针头弄扁起到雾化作用,喷在颜色分界处。因为漆是有机物,易溶于汽油,可以起到混合作用。但是不能多了,分寸得自己掌握。。也可以用砂纸打磨颜色分界处,后补明漆。

网友:
分2次遮盖,你试试会有你要的效果

网友:
不懂,关注中!但用3-7mm的3M电工胶带做遮盖再配合美纹纸做大范围遮挡,把喷漆的次数增加N遍,薄度也增加N边,能收到理想效果吧?

网友:
Foory还用的着这么讲究?随便找把刷子涂点谁家装修完的油漆根就得了,到是满楼中将对他那条蓝色经典的保养心得应该侃侃

网友:
你应该是喷太厚了~试试离远点薄喷~最后再喷下透明漆保护~基本就没什么落差了~不过自喷漆不同牌子的干燥时间都不太一样~

网友:
谢谢LZ,新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