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3):
我的亚拓600n,55H不带泵,mp5管,拓普30油,侧摆改出后,发动机转速会明显升高,大约3秒后恢复,亚拓G600定速器。在油机版那边发了帖子没人理我,移到这边,请大伙儿帮忙看看,是转速太低,油针设置不合理,还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油机是这样的,是因为你连续侧摆的时候螺距过大,导致桨转速下降严重,已经超出发动机扭力可以维持的转速,当你停止动作,定速器作用发动机转速上升达到定速的值,所以就出现你录像上的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是这样的,是因为你连续侧摆的时候螺距过大,导致桨转速下降严重,已经超出发动机扭力可以维持的转速, ...

谢谢解释。还有一点疑问,就是结束侧摆改悬停的瞬间,定速器应该让转速回到正常,但我听那声音是超过了很多,然后再回来。我的3D转速设定比较低,做这个动作有些困难,如果设定更高些是不是会好些?如果同样是这个现象,那个瞬间会不会超转损坏发动机呢?

网友B:
没副油箱,油管进空气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副油箱,油管进空气了,!!

有气泡造成贫油转速升高,是这个道理吧?可是有副油箱啊,而且是满的,哪儿来的空气?

网友:
有可能是貧油造成的

网友:
发动机明显没有调好,最好是把发动机调好后再开定速。。。不然很容易爆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