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插到控制板上一直转。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3-23):
我的无刷
电机
插到控制板上一直转。是什么原因啊,淘宝上148的板子,电机插上后,电机一直转,有点一卡一卡的,但是摇
陀螺仪
电机有反应,陀螺仪静止的时候电机就一直在转,定子部分发热很严重,哪位大师知道解释一下

网友A:
估计线绕的问题

网友B:
转,正常。。。闭环的。。。
芯片不热就正常,芯片发热,绕线问题

网友C:
把传感器倒扣过来试试

网友D:
建议从刷下固件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E:
确定控制板是水平放置?

网友F:
我感觉是绕线问题

网友G:
开环,我的也一样,搞成闭环就不转了,但是电机高频振动
后天板子就烧了,上电后CPU芯片发热,已经寄回去了

网友H:
我猜是。。绕线?

网友I:
你没装到架子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