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拆仪表床头求助,碰到难题了。

楼主(2013-03-23):
前端盖螺丝已经拆下。

尾部圆螺母也拆了。

但前端盖拿不下来,纹丝不动。

尾部带轮无螺纹,无键条。不知道怎么取下来。

请求明白人给一个明示,万分感谢。

网友A:
里面轴承紧着呢,从后面加木板往前面敲主轴就下来了!

网友B:
里面轴承紧着呢,从后面加木板往前面敲主轴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轴承紧着呢,从后面加木板往前面敲主轴就下来了

要用多大的力啊。我敲了半天没有动静。就没再敢敲,怕砸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轴承紧着呢,从后面加木板往前面敲主轴就下来了!

要用多大的力啊。我敲了半天没有动静。就没再敢敲,怕砸弯轴。

网友B:
要垫上厚木头,往前敲,就是你拆掉螺丝的方向。

网友C:
尾部皮带轮是有螺牙的,前面承轴端盖可能是油漆等粘紧,用稍为锐利一点的一字丝批,轻轻打一下,再在四周轻轻撬。主轴要从尾部打,木板垫住,要用稍为重一点的锤子(小锤子不好用力),准确快速打下去,一般是很轻易取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多大的力啊。我敲了半天没有动静。就没再敢敲,怕砸弯轴。

不对,你的皮带轮都没拆!
用一字螺丝刀慢慢翘,把皮带轮先卸了!
里面应该还有东西!

网友:
帮顶。
是什么轴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用多大的力啊。我敲了半天没有动静。就没再敢敲,怕砸弯轴。

脑门上还有棵螺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脑门上还有棵螺丝啊!!

脑门上的那个貌似加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门上的那个貌似加油嘴。

那个确实是加油嘴。轴承是302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你的皮带轮都没拆!
用一字螺丝刀慢慢翘,把皮带轮先卸了!
里面应该还有东西!

皮带轮撬不懂,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还有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部皮带轮是有螺牙的,前面承轴端盖可能是油漆等粘紧,用稍为锐利一点的一字丝批,轻轻打一下,再在四 ...

皮带轮我看了没有螺纹,前端盖用你的办法敲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垫上厚木头,往前敲,就是你拆掉螺丝的方向。

明天把床头装回床身上固定住砸砸看。

网友B:
要先拆下皮带轮后,再往前敲,不然皮带轮挡着了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来学习下

网友F:
皮带轮上应该有顶丝拧开再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轮上应该有顶丝拧开再敲

找了一圈,没有发现有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拆下皮带轮后,再往前敲,不然皮带轮挡着了

这个带轮有啥工具可以拆??

网友:
拆开了木啊,,,,,垫个木板敲后面,,,,,,,,,,,,拆开了,来点图吧

网友G:
皮带轮有螺纹吧。有键槽但看不到键,皮带轮因该有螺纹哦,顺逆拧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皮带轮有螺纹吧。有键槽但看不到键,皮带轮因该有螺纹哦,顺逆拧几下试试

从键槽孔看不到螺纹,另皮带轮太大了,没有那么大的管钳来搞定他.

网友:
不要硬敲!有一点变形就晚了。可以在楼梯间的梁下边用千斤顶压下来,用丝杠拉也行但丝杠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带轮有啥工具可以拆??

皮带轮还没有拿下?这种结构组装的皮带轮一般是有螺牙的(正牙),不管有没有螺牙可以用锛子(钻孔打样用的)反时针打入皮带轮再慢慢打,一般般可以轻易打松,放心打这个床头主轴没有那样娇气。

网友H:
楼主确定没键槽吗,用个铁线插入那个槽看下。

网友:
楼主这么的你找2个长点的粗点的硬木棒,2个棒的一头用绳子或铁线绑在一起,另两头呈v型把皮带轮夹入木棒内,没有绳子的两头这回用绳子或铁线夹紧使皮带轮不能打滑,转动主轴看能不能卸下来

网友I:
我拆过一个 这个东西是2个圆锥滚子轴承 皮带论没有罗纹的  但应该有个键槽和键 。皮带论靠后面2个调节螺母压在滚子轴承内圈上;皮带轮 估计很紧  拉吗拉出来 就行

网友:
用拉马也行或用千金压也可

网友:
我拆过 用拔轮器把皮带轮拔下来了

网友:
别敲轴了,皮带轮前面可能还有两个螺母,调轴承间隙的,想法拆下皮带轮先。。。

网友J:
我拆过两个这样的,可每个都不一样,但是要是想保住轴最好别敲,提示!两个水暖用的法兰盘加上两根1米的调质的牙条(我用的是m16的,你看情况吧)8个螺母加垫,基本什么车头都能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拆过两个这样的,可每个都不一样,但是要是想保住轴最好别敲,提示!两个水暖用的法兰盘加上两根1米的调质 ...

水暖 法兰盘夹什么位置?能明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拆过一个 这个东西是2个圆锥滚子轴承 皮带论没有罗纹的  但应该有个键槽和键 。皮带论靠后面2个调节螺母压 ...

要用多大号的拉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确定没键槽吗,用个铁线插入那个槽看下。

有一个 很小的键,我碰到了。

网友:
有键的话那就好办了用千金压一吨的就可以哦

网友:
做个龙门架用千金一压就可以了或者租个液压拉马一吨的或者借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水暖 法兰盘夹什么位置?能明示么?

这个是挺简单的呀,给你个示意图参考一下。要是用更大的牙条基本所有这类型的床头轴都能卸下来。。。
操作提示

1,两个法兰中间的孔一定大于你的轴的直径。(法兰厚度15mm以上吧感觉后点好,原来有个8mm的卸大床头轴的时候顶变形了)
2,准备一个小块钢板能够当住法兰中间的元孔。(什么材料都行主要是能顶住主轴)
3,两根硬化牙条,根据轴,轴承大小选用大小合适的牙条,(我选的是18mm的硬化硬化牙条,感觉有些大了,大有好处有两根就行了,小的上4跟,自己感觉吧,长度最好超过主轴10厘米,为什么就不说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也可能用不了那么长。)

4,操作,把两片法兰套在床头两边突出的轴上,穿牙条,紧固螺母,找到适合位置把钢板垫在轴头上,,

看拆卸说明

看拆卸说明

看拆卸说明

看拆卸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挺简单的呀,给你个示意图参考一下。要是用更大的牙条基本所有这类型的床头轴都能卸下来。。。
操 ...

谢谢您,图文并茂,一看就明白了。太详细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图文并茂,一看就明白了。太详细了。

我是什么材料都没有只能去建材市场买,如果你有工具有材料自己d一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什么材料都没有只能去建材市场买,如果你有工具有材料自己d一个也行!

有工具有材料,不过这个做卡盘法兰的说这个床头不能装卡盘法兰。我很郁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工具有材料,不过这个做卡盘法兰的说这个床头不能装卡盘法兰。我很郁闷。

有照片吗?我看看,其实都能做问题是你干什么用,需要多大精度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照片吗?我看看,其实都能做问题是你干什么用,需要多大精度强度。。

就帖子里的这几张,我不喜欢焊接的。焊接的以后不合适了这个机头只能当废铁卖,留下机身没有什么用途了 。

网友K:
呵呵,这几天也在拆一手板车,也是主轴拆不下来,在这学习了。
想问下,上面的那个主轴怎么那么短??自己改过?我的太长了,不知如何剧呀,担心手锯不齐啊。

我的是直接带卡盘,但感觉用卡盘使床身显得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这几天也在拆一手板车,也是主轴拆不下来,在这学习了。
想问下,上面的那个主轴怎么那么短??自己 ...

最好别用钢锯,拆下轴外加工一下,顺便把螺纹也车出来,还有上卡盘一定得装个移位钢板1.5cm以上厚度最好我认为。多数手板车床都是短轴出头的,极少数是长的,你的车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上照片学习一下阿?

网友:
用千斤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