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heli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3-23):
网上买了65块钱的编程器,然后自己DIY 3A的电调,但是不清楚这个编程器的三根线是怎么对应C2D,C2K,GND三个接点的-.-
黑色的应该是GND, 那么另外两根呢?

大伙帮帮忙哈-.-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从哪儿买的找谁去。花钱了还不问明白?

网友:
正负别接错,C2D,C2K接错刷不进去互换连线

网友:
这个线序我忘了,回去看看我的笔记,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翻SuvSuv的帖子,很详细

楼主:
也对,我试试把,反正那两个搞错也不会烧

楼主:
都搞定了-。-很奇怪的是mcpxV2的板子,信号从电机口接就启动不了,从mcu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