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4有兴趣的进

楼主(2013-03-23):
想买个PX4来研究,600还没有现货,不知道有木有人对这个飞控感兴趣,有的话就组个PX4的小团,10人起,人越多越便宜。有兴趣群内交流:40868493
团价在400左右

网友A:
有兴趣.和原来apm2.5的其他硬件通用吗.比如gps.数传之类的

网友B:
据说板子质量不好。焊接似乎温度不够高。
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板子质量不好。焊接似乎温度不够高。
悲剧。

放烤箱里烤一烤

网友:
apm是面向普通人的,提供了傻瓜级的软件,完成 调试,刷固件,地面等等。但px4可完全不是,是面向开发者的,用户是拥有专业技能人士,如 程序员,否则你连 eclipse(一个专业编程软件,px4就用它)都不会用,真没办法玩px4.

网友C:
貌似px4比apm强大多了,一般人伺候不了啊。

网友D:
PX4是apm的接任者
楼主哪里可以团?

网友(2013-05-05):
引用 网友D:
PX4是apm的接任者
楼主哪里可以团?

啥意思啊

网友(2013-06-06):
我也来报名 了
没加进群

网友E:
如果400的话价格还不错我自己焊那套材料费都两百多了。四层板打样和买都贵所以我把板子加大做了双层板。

网友:
400不贵啊

网友:
次控也是开源的不要400百吧!

网友:
算我一个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400的话价格还不错我自己焊那套材料费都两百多了。四层板打样和买都贵所以我把板子加大做了双层板。

自己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了?

是的自己打样的板和零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自己打样的板和零件。

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px4比apm强大多了,一般人伺候不了啊。

能有多强大,APM的扩展性能已经够可以的了,PX还能有多强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

板子目前正常能与电脑连接姿态正确只是我遥控器还在自己做所以没测其他的部分。板子比较大2颗STM32是应为把IO板也画成一个板了80mm*80mm尺寸比较大可能以后坚固单片机开发板的功能吧多余脚都引出。和原版的PX4还是有一些硬件改变比如MCU由STM32F405改为了STM32F407。不过软件是兼容的。如果有电子爱好者有兴趣焊技还好的话可以跟我要PCB我还有几片这样可以共同进步。板子材料不好焊接容易起皮要很小心才能焊出来。还有一颗小IC封装有点问题要补线。

网友F:
80*80确实比较大了...请教一下地磁你是怎么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目前正常能与电脑连接姿态正确只是我遥控器还在自己做所以没测其他的部分。板子比较大2颗STM32是应 ...

我把APM做成了双面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0*80确实比较大了...请教一下地磁你是怎么焊的?

所有的传感器都是先在PCB上加点锡然后IC脚上加点锡 都要拖平。占上锡膏用热风枪开300度吹上去。这只是我和同事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传感器都是先在PCB上加点锡然后IC脚上加点锡 都要拖平。占上锡膏用热风枪开300度吹上去。这只是我和 ...

木有风枪啊...

网友:
好像去掉了很多IC 是不是把电平转换去掉了

网友:
PX4 的成本本身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