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自由飞” ?

楼主(2013-03-23):
    “自由飞”一词在航空模型运动中最早出自于五十年代,当年 压燃式内燃机 主要应用在 线操纵特技 和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上。前者是用钢丝操纵着做圆周特技飞行,而后者是不受控制在空中自由翱翔。同样都是使用内燃机作动力,为了区别就将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简称为“自由飞”。
      另外,人们还称 牵引模型滑翔机、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和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这三项传统竞赛留空时间 的 竞时项目 为 自由飞行 的航空模型项目。当然,线操纵和无线电遥控以外的自由飞项目还很多。

     当今,由于广阔飞行场地的限制,竞时自由飞行的项目 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受人意志控制的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已经兴旺发展起来。

     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古代,无线电不发达的时候。。。。

网友:
理解简单点,就是像断了线的风筝 任其她自生自灭

网友:
感谢您的讲解。只有几十年经验的老航模才能有这么深厚的底蕴!

网友A:
自由飞模型飞机

--------------------------------------------------------------------------------

一、竞时项目一般规定
二、牵引模型滑翔机
三、橡筋模型飞机
四、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五、室内模型飞机
六、电动模型飞机
七、橡筋模型直升机
八、弹射模型滑翔机
九、手掷模型滑翔机(直线距离)
十、手掷模型滑翔机(直线距离)

    一、竞时项目一般规定
    2.1.1运动员放飞或脱钩时可以助跑和跳跃。但不得在台、架、建筑物或0.5米以上的高坡上放飞或脱钩。
    2.1.2在规定比赛时间内,只要没有达到正式飞行标准,试飞次数不限。
    2.1.3凡在比赛时间内起飞、脱钩的飞行均有效。其留空时间记时可超出比赛时间。
    2.1.4模型飞行过程中解体或脱落零件,其中任何一个零件先触地即终止记时。"
    2.1.5模型碰到障碍物后下坠,以落到地面为记时终点。
    2.1.6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止记时。如10秒钟内继续飞行或重新看见,应连续记时。中断时间应包括在留空之内。
    2.1.7模型着陆前如运动员、助手或本队人员接触模型,应终止记时。
    2.1.8模型飞行过程中与其它模型或牵引线相碰,运动员可以认可该次飞行成绩,也可以申请重飞。重飞应在该轮比赛时间内进行。如比赛时间已到,可以延长l分钟。
    2.1.9留空时间的计时单位为秒,保留一位小数。
    2.1.10每次竞赛飞行三轮,三轮成绩之和为正式竞赛成绩。如三轮都达到最长测定时间(满分),则进行加时赛,直到飞不满为止,以包括加时赛在内的各轮成绩之和为个人竞赛成绩(室内模型除外)。

--------------------------------------------------------------------------------

    二、牵引模型滑翔机
    2.2.1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P1A-1):最大翼展650毫米;最小飞行重量30克;牵引线加0.5公斤拉力后的最大长度15米;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10秒。
    2.2.2二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P1A-2):最大升力面积12平方分米;最小飞行重量80克;牵引线加1公斤拉力后的最大长度为30米;每轮比赛时间15分钟;满3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2.2.3 留空时间自模型脱钩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2.2.4牵引线末端应有能清楚判断脱钩的小旗;无法准确判断脱钩时判作试飞。
    2.2.5 脱钩时允许抛出牵引线,但不允许抛出线盘,违者该轮判为零分。
    2.2.6模型带线飞行允许起飞备机.
    2,2.7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牵引模型。

--------------------------------------------------------------------------------

    三、橡筋模型飞机
    2.3.1一级橡筋模型飞机 (P1B-1):动力橡筋最大重量2克;最小飞行重量16克;只许用杆式机身;机翼单面蒙纸;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每轮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10秒。
    2.3.2 二级橡筋模型飞机 (P1B-2):动力橡筋最大重最10克;最小飞行重量80克;每轮比赛时间15分钟;满30秒为正式飞行;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2.3.5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亩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2.3.4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绕橡筋。

--------------------------------------------------------------------------------

    四、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2.4.1一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1):只许用压燃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1毫升;最小飞行重量300克;每轮比赛时间1分钟;最长动力时间10秒:满20秒为正式飞行;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20秒。
    2.4.2二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2):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1.5毫升;最小飞行重量450克;热火式发动机用标准燃料;每轮比赛时间15分钟;最长动力时间:用热火发动机限7秒,用压燃发动机限10秒;满30秒为正式飞行;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2.4.3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动力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记时,发动机停车终止记时。发动机工作超时判为试飞。
    2.4.4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起动发动机。

--------------------------------------------------------------------------------

    五、室内模型飞机
    2.5.1一级室内模型飞机(P1D-1):最大翼展300毫米;不包括动力橡筋的模型最小重量4克: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
    2.5.2.二级室内模型飞机 (P1D-2):最大翼展450毫米;不包括动力橡筋的模型最小重量3克;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30秒为正式飞行。
    2.5.3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只许协助绕橡筋。
    2.5.4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记时,模型任一点触地终止记时。
    2.5.5运动员可以用杆或系有汽球的线绳使模型转向。转向只许接触模型前方,一次接触时间不得超过5秒。不得借转向增加模型高度或速度,违者该轮成绩判为零分。
    2.5.6 凡运动员用来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用不同颜色或其它方法作出自审的明显标志。
    2.5.7竞赛二轮,取其中较高一轮成绩为个人竞赛成绩。

--------------------------------------------------------------------------------

    六、电动模型飞机
    2.6.1 电动模型飞机(P1E):动力电源最多用2节5号锰锌干电池;最小飞行重量80克;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20秒为证式飞行;最大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20秒。限运动员1人入场,不设助手。
    2.6.2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记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记时。

--------------------------------------------------------------------------------

    七、橡筋模型直升机
    2.7.1橡筋模型直升机(P1F):最大飞行重量5克;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10秒。限运动员一人入场,不设助手。
    2.7.2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记时,模型任一点触地终止记时。

--------------------------------------------------------------------------------

    八、弹射模型滑翔机
    2.8.1弹射模型沿着机(P1T),最大翼展200毫米;弹射手把最大长度300毫米;不设助手,运动员本人弹射,亦不得借助其它器械;每轮比赛时间3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10秒。
    2.8.2留空时间自释施模型开始裙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记时。
    2.8.3运动员须离待飞区和裁判员10米外弹射起飞。

--------------------------------------------------------------------------------

    九、手掷模型滑翔机(直线距离)
    2.9.1手掷模型滑翔机(P15),最大飞行重量15克:不设助手;每轮比赛时间3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大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10秒。
    2.9.2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记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记时。

--------------------------------------------------------------------------------

    十、手掷模型滑翔机(直线距离)
    2.10.1模型最大飞行重量15克;不允许安装滑行轮;不设助手。
    2.10.2场地为矩形,两条起飞线长各14米,边线长30米(边线或延
长或缩短)。
    2.10.3每轮竞赛进行往返飞行各一次。一个单航程比赛时间2分钟,以往返飞行距离之和为该轮竞赛成绩。
    2.10.4以模型着陆停稳时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起飞线的垂直距离为单程成绩,单位米,保留两位小数。
    2.10.5以下情况成绩无效,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模型整机着陆在边线或其延长线之外;飞行时模型滚转90度以上。飞行成绩无效进,可以再次试飞,在规定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
    2.10.6竞赛进行二轮,取其中较高一轮成绩为个人竞赛成绩。

网友(2013-04-29):
引用 网友A:
自由飞模型飞机



自由飞行项目的竞赛规则

网友(2014-01-29):
太好了!祝你马年快乐!

网友:
自由飞的发展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的确发展很困难。但在国外并没有因为遥控项目的飞速发展而受到影响。各种项目它都有本身各自独特的魅力,谁也取代不了谁。自由飞不会自生自灭。

网友(2014-09-24):
顶回来.
自由飞的难点就在于:出手或脫钩后由沒有遥控,飞控,线操纵等控制,完全靠模型本身自由的飞行性能飞行的.
而这些是人为在飞行前通过设计,计算,调整来实现的.为了提高飞行高度在模型上人为还可设定程序控制.
就是通过机械或电子控时器來完成.
自由飞只有迫降可以用遥控來实现,其它均不可以,否则就不是自由飞了.这也许就是自由飞的魅力.
尽管飞行場地不好找,又很艰苦,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去玩.尤其是国外.

网友: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网友:
三项竞时叫自由飞,两项竞技叫特技飞。

网友(2014-11-02):
我也在研究这“自由” 两字所指。 原来这样啊,谢谢了。 那纸飞机, 及那些只装马达,没控制的,都挺自由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