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雕刻机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3-03-23):
想做个行程大一点的雕刻机,精度控制在1mm就可以了,宽度1.5米左右,前后大概2米吧,朋友说齿条,不是很明白。另外电控方面是不是有套件可以买的?

网友A:
齿条+齿轮  代替 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齿轮  代替 丝杠

我就想看看什么样的,有照片吗

网友:
某宝上有这样的鸡鸡卖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齿条+齿轮  代替 丝杠
我就想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
木工雕刻比较好吧  或者等离子 速度快!

网友B:
长见识了。但是齿轮+齿条阻尼低,不像丝杆可以自锁,刹车不知道需要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

设备是你的吗,很好奇,有没有更多的图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但是齿轮+齿条阻尼低,不像丝杆可以自锁,刹车不知道需要什么结构

不用自锁吧?步进电机本身有较高的静力矩

网友:
精度与丝杠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自锁吧?步进电机本身有较高的静力矩

没有实践过,不过既然有应用,就有其解决方法

网友E:
齿条就是耐脏可以很长,别的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齿条就是耐脏可以很长,别的一无是处

最大的长处就是可以做得很长,再就是特别有力,普通的精度低,听说高精度的价格比丝杠要贵得多。
看我D的3米的机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867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一轴需要特别长的情况下,使用齿条有很大优点。
齿条可拼接,能减少累积误差,由于可拼接,加工齿条时也不需要很大的加工设备,更利于运输。
齿条的拼接精度并不见得低很多,因为它在长度方向上的累积误差小。但是安装调试要求较高。

网友:
同样随便一整,丝杆精度比齿条高多了

网友F:
木工大行程机一般是齿条

网友G:
大行程 就是齿条了%%…………

网友H:
看我头像,就是齿条的1米5 X 3米的行程

网友E:
高端木工机是双丝杆的 丝杆够粗就可以了

网友I:
近来对齿条机有兴趣。

网友J:
用 同步带,也是可以搞行程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