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追尾!!!!排除原因

楼主(2013-03-23):
今天试飞450,金鱼尾总是不能解决
控:10CHP+飞梦2.4G
接收:IS-8R
电调:好盈铂金40A
电机:花牌6SKV1880
斜盘:KST115MG绿色外壳
锁尾:DS525
电池:花牌30C1300毫安
空机:飞越PRO FBL
三轴:MB3.0
从最简单的降低感度,虽然有所改善,但最好的情况就是时有时无,最低降到40!然后看震动,震动也不大!然后尾舵机顺畅,非常顺畅!然后尾巴虚位,有大概不到1mm的虚位!MB上的尾舵感度也设置成低了!
为什么啊*****

今天吧旋翼头拆了,MB重新做好减震重新固定,大齿盘和电机齿间隙重新调,有锁改善,50%感度左快速打方向舵没事,右快速打方向舵晃两下才锁住!
另外,为什么我电池70%油门转了没一分钟,铂金40A就降低功率输出了!这个电池内阻很大啊

网友:
换掉尾桨夹组试试看吧

网友A:
将尾舵机球头移到最里面吧,检查尾管中间轴承位置,确保在中间偏置15mm左右样子,一般高频振动都是这货引起的

网友:
借个配制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尾舵机球头移到最里面吧,检查尾管中间轴承位置,确保在中间偏置15mm左右样子,一般高频振动都是这货引起 ...

和这个有关吗?我尾管装了两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