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问题

楼主(2013-03-23):
今天是第五个起飞,出现问题,其实问题一直存在没有解决,请各位朋友 老师帮助解决,先谢谢了。
我的naza没有GPS 机架是xa450 起飞重量大约2000k左右 感度 160 160 100 110 100 100
现在问题是起飞不稳 飞起来以后向前冲很快,有时控制不住。

网友A:
垃圾东西,就那样的

网友B:
请进行imu校准,同时确保飞控安装水平,之后可能还会有飘逸,得通过遥控器微调,如果有gps则不用...

网友C:
naza自己往一个方向快速跑偏这已经是通病了

楼主:
imu恔准过没用,快烦了。

网友D:
IMU校准需要一个水平仪来保证水平,然后就是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水平哦。他们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往哪边跑,就把主控的那个方向垫高点

网友E:
是不是盘+飞腾30A 4S动力

楼主:
是盘+18A+4s 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