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KT神机F-14制作与改造

楼主(2013-03-23):
论坛里那个神机F-14的帖子看得我热血沸腾啊!今天图纸都打印好了,迟些准备开工。但是原帖里机子垂直机翼没有开舵面,想来请教各位老鸟垂直面开舵面的方案。这机子没有副翼,用的是三角翼混控(我的理解是副翼尾翼的功能全部通过尾翼进行操作,但是不懂原理,请指教)。另外顺便求SU-47图纸,先谢过了!

网友A:
lz理解是正确的,混控就可以了。让那组翼面打副翼时差动,打升降时同动就可以了。战斗机型一般没有垂尾的。祝早日造好新机,期待您的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理解是正确的,混控就可以了。让那组翼面打副翼时差动,打升降时同动就可以了。战斗机型一般没有垂尾的。 ...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为什么没有垂尾?在模拟器上发现垂尾对转弯和桶滚等机动很重要啊…自己开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这个机不需要开垂尾的,只会增加无谓的重量,至于重不重要,楼主飞飞看再决定改不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为什么没有垂尾?在模拟器上发现垂尾对转弯和桶滚等机动很重要啊…自己开的话需要注意 ...

真正的战斗机也没有垂尾的,模型战斗机动力一般是函道或是电机,不是腰推就是尾推,动力配比合适的话,动作很灵活,没有必要装垂尾。非要装的话也可以,正常开翼面就可以,如何是双垂尾的,要做个连接,使之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战斗机也没有垂尾的,模型战斗机动力一般是函道或是电机,不是腰推就是尾推,动力配比合适的话,动 ...

为什么没有呢?百度搜不到解释…不过二战时的机型为什么都有?另外像歼20为什么又会有全动式水平舵呢?

楼主:
求具体改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