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 飞控问题

楼主(2013-03-23):
刚入手 FUTABA BLS 256 高压无刷
舵机
, 打算用在 尾舵机 , 请问 ACE ONE 飞控 模式里面怎么调整 里面的舵机模式, 我怕调错了影像 舵机性能, 严重时怕导致 烧掉舵机。............................. 麻烦告诉我模式

网友A:
没用过,ACEone

网友B:
调参界面里有的,自己认真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ACE ONE软件在 锁尾选项里有舵机类型 再就是你的十字盘舵机也是高压的吗? 好像ACE ONE 不能混用

网友:
软件里是有不过没些清楚。 麻烦各位说说

网友D:
在这个论坛的视频集里面找一下ACE ONE的调整视频,多看看。

网友E:
760 333 就可以了 凑齐1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