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能定点悬停,可以地面用笔记本监控数据,还能实现回航和失控保护的四轴。

楼主(2013-03-23):
都是最便宜的件了,这还花了两千,一个450轴距的四轴,绿色是买价!

这是关连图:

这是部分连接图:

可以带手机上去航拍,但试过一次,果冻效应很严重!!并联两个电池,3.7的报警电压,在天上也不会超过10分钟。

网友:
GPS个人建议放中间

网友A:
这个图 看着 眼花 !! 还是清单实在!

网友:
飞控5、6、7通道连的AUX是什么

网友:
地面站 四轴 遥控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 看着 眼花 !! 还是清单实在!

同感~做个表格吧。

楼主:
如果一点没接触过,看这个是有点眼花,不过要是自己装过或已经着手开始组件了,应该不难理解我画的,配的不一定完全正确,不过也是自己这两个月学习的结果,图当然要比清单好,有连线的就是有关系的,顺着线看,应该可以理顺呀

网友:
甚么电机,电调那么便宜

网友:
楼主思路和清晰,流程图实际就是拆解任务使之更清晰明了~!

楼主(2013-04-25):
好多天不知道写什么了,还不如最开始飞得好了!!
总结两条失误:
1、新做了机架,无头严重不好使,单独拿下来校罗盘是好用的,后来反复试,发现罗盘放架子上电池通电,就不对劲,我是用螺丝从架子底下穿过电调板上到架子上面再穿过飞控,上面再上塑料螺丝,估计是金属螺丝把磁场通过架子传到了上面,影响了罗盘,将飞控板提高,下面用塑料螺丝接原来的金属螺丝,无头模式好用了,早前一直以为是电调线的问题,现在看,那个影响不大,关键是金属螺丝,或许铝方管机架也起了传导作用!
所以一楼发的图一,一定要改一下了,我的是铝方管,直穿螺丝可以但飞控一定要安在塑料螺丝上

2、飞前一定要检查一些地方,比如接收机天线,电机螺丝等等,我新买的接收机天线没焊好,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四轴起飞时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近距,没天线,也照样遥控,往前一推杆,升空,估计距离到了30多米的地方(因为我的电调失信号后有一秒延时),突然失控,直坠,推油不好使,10多米高硬把刚安的钢片起落架全砸坏了,四轴其它一点无伤(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不明所以,走到近前,推油,正常转,回家细查,才发现接收机天线没了!给和我一样的航模新手,一个提醒,有些检查是必要的,尽管出来飞一定会炸机!!!!!但还是要检查,避免无谓的失误!把危险降到最低!

暂时换上了旧天线,得拉锯测一下距离,不能盲目飞!新手不能永远当新手!

上边的件,现在又加了FTDI板,是用来将USB转串口,来调GPS和蓝牙,上了蓝牙模块,这些还没太弄明白,只试成过一次GPS定点回航,明早去玩!

楼主(2013-08-25):
很快时间来到了8月末,这中间最大的变化就是入魔一样喜欢上了三轴,尽管有一个舵 机很有点儿不放心,但还是断断续续玩了几个月,终于在换了个GPS后,重刷了波特率,海盗可以连上GPS了,阻挡了大半年的过程又可以重新开始了,于是重新开始刷海盗,但舵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MWC中好用,在海盗中反应不灵便,再加上这个三轴在管内引线达到950克,XXD2212要达到60%油门才能起飞,为了用海盗,决定做个轻点的小四旋翼研究海盗,手里有现成的木条,虽然不是轻木,加上黄色65克玻纤中心板后架子就达到200克,但木头可以减震,另外可以把飞控板用泡棉胶固定来减震,经过一天的加工,装完,空机675克,加2200mah电池850克!!!一会去试试能悬停多久,现在刷的MWC2.2,加了数传、GPS,使用蓝牙、EZGUI地面看数据!除了电压,其它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