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舵机卡舵,求解。。

楼主(2013-03-23):
控制螺距的舵机,炸了一次后就卡舵了,接电电机先是直接打到最高,卡住三秒然后又向上打到最低,又卡住,这下是永久卡舵了,摸摸电机烫的不得了,只得拔电。。测试过其它舵机,发现接口是好的,又拆开舵机把碳膜擦了一遍,接上还是卡舵,舵机外观正常,没什么元件脱落的现象,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手转 舵机齿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转 舵机齿卡不

直线舵机。。
貌似找到原因了,接触碳膜的触片被压了进去,接触不到碳膜了,我把触片弹了回来,估计就能用了,不过还没试。。。

楼主:
搞定了,原因是把触片炸离碳膜了,压回去就好了

网友:
齿轮里面进了沙子,那天我和模友去飞就是有颗很小的沙子导致舵机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因是把触片炸离碳膜了,压回去就好了

fbl100还好飞吗,高频头配合d7还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