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刀杆,内锥误差3丝,算合格吗?

楼主(2013-03-23):
刚才打表测了下,转一圈偏过来偏过去加起来3丝,难道这就是我抖刀的原因?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才能判断是否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才能判断是否合格

刀杆+整个无动力主轴3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杆+整个无动力主轴300多。

那种? 直流电机那种拼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 直流电机那种拼接的??

不是,就无动力主轴,er11刀杆,外径52,角接触轴承

网友B:
无动力主轴吗? 自己diy的主轴 夹雕刻刀3丝还是不错了   我的夹雕刻刀1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动力主轴吗? 自己diy的主轴 夹雕刻刀3丝还是不错了   我的夹雕刻刀1丝

我直接量主轴下面是3丝,装了铣刀就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量主轴下面是3丝,装了铣刀就不止

买的时候卖家说精度多少,符合要求就继续使用。。。不符合就退货。。

我当初买电主轴的时候,,貌似卖家说2丝内还是啥的,,后来测了下,大约1丝。。。

当然,这是空测,,,负载的时候肯定比这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量主轴下面是3丝,装了铣刀就不止

这刀杆便宜的十几块 贵的七八十块  他们的精度有很大的差别的   还有那ER夹头头(夹雕刻刀的那玩意)
   那种便宜货刀杆3丝很常见啊

楼主:
一般这个价位的主轴 3丝算正常吗?卖家是农民,不告诉我精度

网友:
可以了吧,我的车床主轴跳动5,6丝照样用。

网友C:
看价格,我买的120元一跟装刀三倍刀径小于一丝,内锥孔百分表几乎不跳,千分表都不怎么愿意3-4u吧

网友:
还行吧,80元买的ER20延长杆,做无动力主轴内圈跳动15丝。换了一支200多的延长杆,跳动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价格,我买的120元一跟装刀三倍刀径小于一丝,内锥孔百分表几乎不跳,千分表都不怎么愿意3-4u吧

哪里买的。。

网友D:
我的开始也抖动,是er11刀杆。后来我测了一下,装上刀跳3丝。后来发现是刀具不好。换了进口的跳动不到1丝。刀杆内打表3μ。缩头是40元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开始也抖动,是er11刀杆。后来我测了一下,装上刀跳3丝。后来发现是刀具不好。换了进口的跳动不到1丝。 ...

缩头是指弹性夹头?我才用的10块钱的。

网友:
你這個徑向跳動1.5絲,如果不是征宙這類檔次的產品,就不算很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这个价位的主轴 3丝算正常吗?卖家是农民,不告诉我精度

你要想精度好一點,必須是一個刀桿就300。
你這刀桿如果150以下就不要糾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买的。。

山东潍坊,机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