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的续航问题

楼主(2013-03-23):
   想请教下各位14MZ信号发射打开能待机多少时间,是不是只有20分钟左右的水平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就这样??????你听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你听谁说的。。。

不是听谁说,我手头的14MZ就这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听谁说,我手头的14MZ就这水平

那你电池可能不行了吧

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电池可能不行了吧

起码两个小时以上

机器开那发射信号一直用能2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开那发射信号一直用能2小时?

刚特意问了一下朋友,他的连续使用大概1个小时。
屏费电多,电池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特意问了一下朋友,他的连续使用大概1个小时。
屏费电多,电池小点。

哎,那基本出去一趟要两电池了,得勒,还得要两新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那基本出去一趟要两电池了,得勒,还得要两新电

之前还不知道差距这么大,手头没这控,没在意,18比这耐用太多了。。。
要是坚持用这控,多备点电池吧,不用的时候,马上关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那基本出去一趟要两电池了,得勒,还得要两新电

还有,买那个索尼相机电池就行,那个便宜多了,好像1.2百块

网友:
天呢。。。2小时都太短了!

楼主:
真的体会到用电如喝水了,我一杯奶茶慢慢喝都不止20分钟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