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LVDS接口详解】:教你将闲置的液晶屏利用起来

楼主(2013-03-23):
前段时间把机械、电控、电脑、显示一体的雕刻机装起来试机了,见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404

显示部分是用的笔记本拆下的LVDS的液晶屏,有朋友对LVDS也感兴趣,于是把自己知道的LVDS的一些知识和大家分享下,希望大家都能将闲置的液晶屏利用起来。

如果你手头有台P3甚至是赛扬的笔记本,估计已经淘汰N年没用过了,当废品卖了可惜,闲置着又浪费,还是想办法废物利用下,把液晶屏利用起来。
要想将液晶屏利用起来,需要如下几样东东:
1、液晶屏
2、驱动板
3、屏线
4、高压条
5、LVDS接口知识

最重要的,还需要将这几样东东正确连接起来。

楼主:
1、液晶屏
    先说液晶屏,只要不是太特殊的笔记本,绝大多数都是LVDS接口的,极少是TTL的,这个看液晶屏的针脚可以大致判断出来(注意是看液晶屏上的接口,不是已经引出的屏线),LVDS的一般是14、20、30针,TTL的多是31、41针。
    如果是LVDS接口的,恭喜你,这个屏可以利用起来的概率极大,本文仅针对LVDS讲解。
    再看看液晶屏的分辨率,早期笔记本多数是4:3的,物理分辨率为800*600或1024*768,这个分辨率是很容易驱动的;新一点的16:9、16:10的宽屏液晶要利用起来要麻烦些,需要找到合适的驱动板。

下面是我驱动起来的几个液晶屏

这个是最开始买的一个8.9寸的宽屏,用做客厅HTPC的副显示。分辨率是1024*600,最开始没有配到合适的驱动板,前年才找到个完美点对点的驱动板。

开始配了个VGA\AV双路输入的驱动板,这个是AV信号

这个是富士通触摸笔记本拆出来的12寸屏幕,有两块,一块是800*600,一块是1024*768,也做了个一体电控:
一体电控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325

刚驱动起来的样子

这个是现在做的雕刻机用的屏幕,清华同方的笔记本拆出来的,分辨率是1024*768

这个是唯一一块没驱动起来的笔记本液晶屏,是SHARP笔记本拆出来的,屏也是SHARP的,800*600,5V的。

楼主:
2、驱动板
要使液晶屏能显示,需要接入LVDS信号,这有两个来源:一是常规的,将VGA信号转为LVDS信号连接液晶屏、二是工控主板上常常集成了LVDS接口,只要将对应针脚连接起来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分辨率的液晶屏,需要在驱动板中写入相应的程序,否则不能正常显示,这个可以在买液晶驱动板的时候给商家说明,现在也有一些通过跳线选择分辨率的驱动板,如果再烧点,就买个液晶烧录器自己玩;而工控主板常常是在BIOS里设置LVDS输出的分辨率。

这个是我囤的几块驱动板

这是另外一个驱动板

这个是液晶烧录器

这是块支持LVDS的3.5寸全集成主板,支持LVDS和TTL输出

这个是一块MINI ITX主板,同样支持LVDS输出

楼主:
3、屏线
连接液晶屏和驱动板需要屏线,之所以单独说屏线,是因为接口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必须根据接口选用对应的屏线,否则没法用。
先看看液晶屏端的接口,按接口类型分为单6位、单8位、双6位、双8位等,单6位通常需要的数据线如下:2电源、2地、2*3组数据、2时钟;单8位比单6位多一组数据;双6位比单6位多2*3组数据和2时钟,双8位类推。手头的液晶屏是多少位的需要根据液晶屏的型号查规格书,如果是1024*768的,多半是单6位的,最少需要12根数据线。
液晶屏接口按针脚数常有14、20、30针;针脚端子接口常为DF14、DF19,可根据端子间距判断,DF14的端子间距为1.25mm,DF19的端子间距为1mm。

这个是屏端14针和20针DF14端子接头:

这个是屏端14针和20针DF19端子接头:

再看看驱动板端,成品驱动板一般是用的间距2mm的小杜邦头,针脚数多为30针,如下图:

工控主板的LVDS接口以小杜邦头和间距1.25的DF13接头居多,针脚数常为30、40针。
这个是上面那块MINI ITX主板,LVDX接口为40PIN的DF13:

这个是那块3.5寸主板,LVDS接口为30PIN的DF13:

这个是另外一块MINI ITX主板,它的LVDS接口为30PIN的小杜邦头:

搞清楚了屏的位数和屏接口、驱动板接口,才能正确选择屏线,说实话,选屏线是个痛苦的过程,看看我囤的屏线吧:

楼主:
4、高压条
液晶屏的灯管需要单独的部件来驱动,这就是高压条。下面是以传统的灯管为例介绍的,LED背光的高压条略有不同。

高压条一头接驱动板,一头接灯管。高压条的输入电压常为5V或12V,需要和驱动板的输出电压匹配,高压条通常还有一个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图中的两个高压条,上面那个是9-20V输入的,下面那个是5V输入的:

到了灯管接口,又分大灯接口和小灯接口,如果不幸接口不一致,可以用大小灯转换线:

楼主:
5、LVDS接口知识
前面介绍了一堆,是想让大家对各部分有个大致了解,关键还得让各部分正确连接起来,继续科普下常规LVDS接口的各针脚定义:

14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地 14:地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6定义: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上面是屏部分的针脚定义,核心是电源、地、3/4组数据、时钟,需要根据屏的类型将对应的数据线引出,接驱动板相应的针脚。
下面看看另一头,驱动板端LVDS接口的定义。单独的驱动板LVDS接口定义可在买驱动板的时候向商家要,一般都是一致的;如果是带LVDS输出的工控主板,一般LVDS接口定义都不同,可以在主板说明书里面找到。

这是一个常见的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其他驱动板可以参考这个:

这个是一块主板的LVDS接口定义:

这个是另外一块主板的LVDS接口的针脚定义:

楼主:
对液晶屏、驱动板、屏线、LVDS接口定义有了了解后,制作好对应的屏线并连接,选择合适的高压条,连接背光输入信号和灯管,连接原理图如下:

选择对应驱动板或者烧录对应程序,一般可在购买驱动板的时候告诉卖家你的屏是多少分辨率的,接口类型,LVDS电平,比如“1024*768,单6位,3.3V”就可以了。驱动程序的烧录就不介绍了,一般用不到。
如果是带LVDS输出的主板,一般需要通过跳线设置屏的电平,如3.3V或5V,具体需要根据屏型号查规格书确定,多是3.3V,还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对应的分辨率。
这块主板在BIOS里面是用不同代码对应不同分辨率的,需要对照说明书进行设置:

这块主板可在BIOS里面直接选择分辨率,要方便一些:

网友:
搬凳子来听课

网友:
关注,正想换研华工控机的液晶屏,原机是800x600,用mach3很麻烦

楼主:
写得辛苦,自顶一下

楼主:
打完收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能将手头的液晶屏利用起来,或者是利用好手头的工控主板,直接利用工控主板的LVDS接口,打造一体显示系统。

楼主:
顶楼主,辛苦了。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很有用,顶起

网友:
先占个座 慢慢看

网友A:
LZ有心人啊,!只是我们不懂的人难度有点太大

网友:
正好有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心人啊,!只是我们不懂的人难度有点太大

都是从一点都不懂过来的,其实难度没那么大

网友:
很牛B的帖子,厉害。。。。

楼主:
空了还有几点再补充下,一是利用原屏的高压条,二是换灯管,三是加装触摸屏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好帖要顶,手里有个烂笔记本

网友:
真不错,慢慢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个讲解得很详细。

网友:
好帖子!好技术,顶一下。

网友:
楼主再说说手机屏的利用就更好了,一般都有大堆的

网友B:
楼主再说说手机屏的利用就更好了,一般都有大堆的旧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说说手机屏的利用就更好了,一般都有大堆的旧手机

手机屏很难的,一是分辨率偏低,840*480的作为电脑显示太低了,二是接口太复杂难搞

网友:
学习啦,很详细

网友:
玩屏的是不会都玩过投影啊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记号,要用的时候再仔细学习

网友:
必须顶啊,手上还有一台东芝本,改天拆开看看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楼主好人,电子盲顶一下

网友:
这个贴要顶   留个记号以后肯定能用到

网友:
好贴 ,非常有用

网友:
很久没见这么有深度的文章了  收藏了!

网友:
这么多线,看着头就晕了 ,估计我是学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完收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能将手头的液晶屏利用起来,或者是利用好手头的工控主板,直接利用工控主板 ...

总结的太好了,换过笔记本液晶屏,也修过液晶显示器,但从未看到过如此翔实的资料。

网友:
good 很好,刚好还有一块小主板

网友C:
弄起来了啊...有USB接口的驱动板就更方便了

网友:
謝樓主的熱心,圖文並茂的講解,又可學習新的東西了。

网友:
射 了 !
更晕了...

网友D:
我有个显示器 背光驱动坏掉了。 黑屏。

背光驱动和电源整合的。到现在都没修好。  想另加个高压条。

网友:
谢谢分享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显示器 背光驱动坏掉了。 黑屏。

背光驱动和电源整合的。到现在都没修好。  想另加个高压条。

先确认是高压条坏了还是灯管坏了,或者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如果确实是高压条的问题,看看是多少个灯管的,淘个高压条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起来了啊...有USB接口的驱动板就更方便了

有usb的驱动板,其实就是个带lvds输出的usb显卡。

网友:
好帖我有一块老比记本屏好的都已经卖费品了

网友:
好 学东西 了

网友E:
大神
LTD141LS1S 求给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
LTD141LS1S 求给驱动板!

单从型号看应该是14寸屏,你要确定分辨率,看屏后面接头情况,是多少针的,针脚间距多少,推断接口类型;背光灯管几根,是大口还是小口。
驱动板大部分是通用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屏线和高压条。

网友:
真是高人,写的有这么详细、无私,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usb的驱动板,其实就是个带lvds输出的usb显卡。

板子容易买到么?

网友F:
很好,我还有2快ttl的驱动,能否帮刷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容易买到么?

板子不好买,某宝有一家,留言了一直没给我回话.
不过可以曲线救国,USB转VGA的倒是比较多,可以先用这个,再接个驱动板就可以组成USB显示系统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对非标准分辨率的支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我还有2快ttl的驱动,能否帮刷下?

TTL的没有玩过,估计悬.
不过如果是带TTL的工控主板,应该可以设置的.

网友G:
好贴 小电脑主机板 哪里买的

网友:
存了一堆破液晶显示器,都是背光灯和高压板坏了,麻烦,弃之可惜留着没用。

网友:
好!看来我那老爷笔记本屏有用了,笔记本还能用的,就是太慢了,好象是667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贴 小电脑主机板 哪里买的

小主板是某宝上买的。
搜3.5 主板即可

网友H:
把底座拆掉不就可以?为嘛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底座拆掉不就可以?为嘛这么复杂

笔记本出于小型化设计等原因,从液晶屏接到底座部分的lvds和高压条信号线的接口每个机型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不太常见的小型化接口,个人直接利用的难度非常大。

楼主:
顶楼主,我在公司捡了一个三星711n的屏,白屏了,请问楼主有办法修好吗

网友I:
我这有LVDS转USB的,

网友J:
楼主是科技市场里的专业维修人员吧。千把元的编程器(烧录器)可以换二台22“的新显示器了。为此我打消了自己改的念头,到科技市场请师傅们改了,驱动板+高压板+排线=70+手工=80元。业余玩个省。感谢你的奉献和技术支持!

网友:
我有18位TTL转LVDS的转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科技市场里的专业维修人员吧。千把元的编程器(烧录器)可以换二台22“的新显示器了。为此我 ...

我的工作和电子没啥关系,这个纯粹是因为雕刻机而起的。
液晶烧录器是100以内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这有LVDS转USB的,

那家昨天回话了,那个usb转lvds的要近200,贵了,不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家昨天回话了,那个usb转lvds的要近200,贵了,不玩。

我也问过了,没现货,200片起订

网友:
楼主顶你!正在找啊!

网友:
收藏一下.谢楼主.一堆自己一路走来剩下的破笔记本....等有时间了...统统改了..一个屏放日本.av..另外的放欧美.av..就是不看cctv!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液晶屏、驱动板、屏线、LVDS接口定义有了了解后,制作好对应的屏线并连接,选择合适的高压条,连接背光输 ...

想问一下天马8寸1280x768的高清屏,40脚,有办法驱动吗?有这样的驱动板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内容必须要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天马8寸1280x768的高清屏,40脚,有办法驱动吗?有这样的驱动板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说过很多遍了,关键在于接口和屏线。
要看你的屏的接口,40针的有可能是那种fpc软排线,而且是背光信号一起的。
你要把你的屏的型号,详细接口研究了才有办法配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天马8寸1280x768的高清屏,40脚,有办法驱动吗?有这样的驱动板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刚刚帮你查了下,你那个屏是软排线,led背光的。
好像有软排线转小杜邦的线,还需要led背光驱动板。
还有一点,刚刚看了几块驱动板好像对1280*768不是完美点对点。
明天再帮你看看,你可以把型号报给商家,他给你配。

网友:
这个要学习,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啊。现在肯定带动起一批同好者跟着改液晶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打完收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能将手头的液晶屏利用起来,或者是利用好手头的工控主板,直接利用工控主板 ...

很中意的一台小机器啊,造价用了多少啊

网友:
顶楼主,辛苦了。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帖子找了好长时间找回来,留个脚印以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中意的一台小机器啊,造价用了多少啊

费用不可细算。
话说开始我是想给D的白光切个面板,于是想搞个雕刻机。

于是:
入了好几套迷你主板;
入了好几把端子钳和一堆端子;
入了好几块液晶驱动板和液晶烧录器及一堆屏线;
入了好几块拆机液晶屏;
。。。。

网友L:
这机器立柱能上下调节的吧,这样能减小z轴丝杆的行程,降低造价啊,牛,图片保存了,单位里正好还有几根40的光杆闲置,想仿一台

网友M:
我有个东芝3490的笔记本,断开高压条可以测量到电源电压,接上就没有电了,电压很低,之前换了灯管没亮才测量的,万用表没电了,只能测出如上结果,请问故障大概在哪?好几次差点卖废品,看了楼主的帖子也许还有“枯木又逢春”的希望,望楼主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立柱能上下调节的吧,这样能减小z轴丝杆的行程,降低造价啊,牛,图片保存了,单位里正好还有几根 ...

是的,立柱可以上下调节的。
40立柱,25箱式光轴滑块的内径正好是40,切缝了刚好可以做立柱抱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立柱可以上下调节的。
40立柱,25箱式光轴滑块的内径正好是40,切缝了刚好可以做立柱抱紧。

感谢啊
请教你的设计,Y轴的滑块是固定在底座上的还是固定在台面上的?我感觉滑块固定在底座上效果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东芝3490的笔记本,断开高压条可以测量到电源电压,接上就没有电了,电压很低,之前换了灯管没亮才测 ...

查了下,东芝3490屏幕分辨率貌似是1024*768的,如果是好的还是可以利用下的。
前提是你得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1、确认笔记本式好的,可以开机;
2、确认屏是不是好的:注意看,如果背光不亮的话,观察下有没有显示。如果只是灯管或高压条有问题,屏是好的,应该可以可能到很暗的显示,这个很重要!
3、确认屏幕好坏后再看时高压条还是灯管问题,灯管有问题的话就换,高压条的话只能找代用的,估计没办法装进外壳。
4、鉴于这个笔记本配置比较底,如果想单独拆屏幕的话,需要买个驱动板和屏线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啊
请教你的设计,Y轴的滑块是固定在底座上的还是固定在台面上的?我感觉滑块固定在底座上效果要好 ...

Y是带座光轴固定在台面背部,滑块固定在底座上。

网友:
学习   哟后 有时间 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Y是带座光轴固定在台面背部,滑块固定在底座上。

感谢啊,记住了,单位里都是大型设备,没有加工条件,有机会一定仿着做一台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东芝3490屏幕分辨率貌似是1024*768的,如果是好的还是可以利用下的。
前提是你得确定屏是不是好 ...

屏是好的,就是不亮,侧光可看到桌面,灯管换了两根新的都不亮,不知道是高压条还是主板问题?看样子可以利用,谢谢答复!

网友(2013-05-06):
楼主高手啊!,我手头正好有不用的笔记本屏幕和带LVDS的工程及主板,想问下具体的链接方案:
笔记本屏幕是 LP141WX1- TLA2 (3.3V,1CH,6bit),LVDS屏线是 20(针)孔的
主板是 技嘉8I945GMS-RH  LVDS插座是30 针的

问 怎么能实现通过LVDS口显示:
1) 需要调整线序直接插在主板LVDS插座上就行还是需要再买驱动板?
2)笔记本上的液晶屏有2个金属接头线,是直接插在笔记本主板上的,这个是不是笔记本屏幕已经带高压条啊?还需要单独买吗?
3)还需要其它链接吗?

照片见下:

谢谢。

楼主:
1、看样子接口貌似可以利用下,屏线和主板LVDS接口看着是一样的,你确认下是否只是针脚不一样,如果只是针脚不一样的话可以把原先40针插头切成30针用;
2、把屏拆出来看看,接屏线的接头是几针的,根据LVDS的一般定义,找到各针脚的含义;
3、翻阅主板说明书,找到主板LVDS针脚定义,把屏线的端子拆出来按主板定义的顺序再装进去,还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正确的分辨率,不需要单独的驱动板。
4、图太小,不确定高压条和灯管接口。那两个金属街头线明显是无线网卡天线。一般说来需要另备高压条。

网友:
这个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N:
引用 楼主:
1、看样子接口貌似可以利用下,屏线和主板LVDS接口看着是一样的,你确认下是否只是针脚不一样,如果只是针脚 ...

谢谢。
主板为工程机主板,无说明书,板子上也找不到阵脚定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笔记本上肯定有高压条,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说要重新买新的高压条呢?是因为笔记本主板提供的电压和台式机的输出电压不一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
主板为工程机主板,无说明书,板子上也找不到阵脚定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笔记本上肯定有高压 ...

根据主板型号找说明书,不然自己测试的话太麻烦了。
你可以看我前面贴的两个主板的LVDS接口定义,都不一样的。
高压条之所以要自己单独弄,主要是笔记本高压条一般是和指示灯啥的集成的,一是接口很小,不好引出接线,二是需要自己找针脚定义,很麻烦,还是单独买个高压条方便。

网友:
太多高手了!来学习了

网友:
好贴,收了,我正好有两块就液晶屏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3-08-17):
来跟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