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号一楼更新进度)新作的伺服雕刻机,加工圆不行,请高人赐教

楼主(2013-03-23):
三轴都是伺服,增益是用的自动调试的增益,跑的距离什么的都很准,加工方形也没问题,就是圆形不行,大圆还凑活小圆直接就不是圆,不知道什么问题,可以排除机械跟干扰的问题,用钻孔加工台面固定孔的时候用时20多分钟回位准确,尺寸也准确,但是铣圆不行,请高人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控制卡是用的TB上700多的那个加门卡,mach3系统

-----------------------------------------------------------------------------------------------------
27号:
驱动器基本已经调试完毕,现在比开始要好很多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圆的边不是弧度像是很多小直线组成,上午跑程序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下午的时候经常跑着程序然后突然不懂了,软件能操作也能点击但是机器没有反映,关闭M3重新打开的时候软件死机N此如此,只有把控制卡重新启动后才可以,下午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必须重启控制卡,重启电脑也没用,不知道什么愿意,有碰到这种情况的麻烦告知下,今天定了一个维宏卡看下加工圆是否还是如此。
下面的两个圆一个是在pvc上面一个是亚克力,图片不是很清楚实物弧度不是很好

网友A:
用的是圆弧指令还是直线拟合?

网友:
伺服不熟 帮顶

网友B:
同样的伺服我用维宏没事,用这个破卡就圆也不圆了,卖板子的提供不了任何的技术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伺服我用维宏没事,用这个破卡就圆也不圆了,卖板子的提供不了任何的技术帮助

又一个上当的,那家是吹的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圆弧指令还是直线拟合?

直线拟合

网友:
高端货不懂啊,我用的都是50多元的接口板

网友:
也上当了,那卡回参考点有误差,还非常大,有时差1MM买的四轴1K多的号称工业型,同样的机器我用维宏和绿叶的板子甚至直接用并口都很准,不超0.03MM,卖板子的提供不了任何的技术帮助

网友:
你的主轴刚性如何  刀抖不抖?声音如何

楼主:
主轴刚性没问题,之前采用钻孔加工了35mm厚度的铸铁台面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C:
直线小线段加工用MACH肯定是不行的。建议进给慢点,要不就用G02/G03指令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D:
你们这些回帖的,,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不通报批评,,,这下楼主上当了,,你们就跳出来诉苦,,这不是伤口上撒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些回帖的,,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不通报批评,,,这下楼主上当了,,你们就跳出来诉苦,,这不是伤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小线段加工用MACH肯定是不行的。建议进给慢点,要不就用G02/G03指令可能会好一些

问题是同样的程序用原来的小机器跑就没问题,小机器还是用的三轴一体的卡57步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同样的程序用原来的小机器跑就没问题,小机器还是用的三轴一体的卡57步进

一说这个问题就来气。。

刚买个二手驱动器,,猛堵转,,卖家说我要求太高,,,,,K,,,tb6560都能胜任的工作,它做不了还说要求太高。。

网友E:
说句公道话 LZ用的这种卡我用了两年多了,XYZ都是配合丹佛1KW伺服 刚开始确实不好用,半年多前升级了新的固件以后一直没有问题,很好用。

网友:
走条45度斜线看看,是不是增益不合适,三菱的伺服,带所谓多轴,需要手工调整增益

网友:
什么牌子的卡 告诉我 我以防上当!

网友:
是不是TB的那个698-1060的USB控制卡?本来有意,因为是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句公道话 LZ用的这种卡我用了两年多了,XYZ都是配合丹佛1KW伺服 刚开始确实不好用,半年多前升级了新的固 ...

这卡是刚买的,应该是升级以后的

网友F:
卵了个屁的  我也买的是佳门的卡   刚买回来手轮的接口就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句公道话 LZ用的这种卡我用了两年多了,XYZ都是配合丹佛1KW伺服 刚开始确实不好用,半年多前升级了新的固 ...

您的板子是怎么升级的 我是2012年底买的4轴的  芯片贴的PLCX6045M 是啥意思也要升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伺服我用维宏没事,用这个破卡就圆也不圆了,卖板子的提供不了任何的技术帮助

老林,失踪好久了嘛

网友G:
我就奇怪了,M3不稳定在论坛里已经是铁板一块了,怎么还有人不死心?

网友:
那就将驱动器刚性再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卡是刚买的,应该是升级以后的

那应该是新的固件 我是去年中左右升级的。 伺服有厂家技术支持么? 我刚上伺服的时候也有些问题 跑直线会抖动之类的问题,是联系伺服厂家解决的,驱动器设置的问题。
另外就是 我建议换掉买卡时候送的那根USB线,换一个质量有保证的大品牌的线,用它们送的线我经常会出现加工中USB丢失连接的情况,要重新插拔一次才能解决,我换成了HP打印机自带的USB线以后,这问题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板子是怎么升级的 我是2012年底买的4轴的  芯片贴的PLCX6045M 是啥意思也要升级吗

去年底应该是新的固件了,东西到手就有问题可以找他们换的吧? 不过卖这卡的服务不怎么好倒是真的。。老是找不到人,有问题只能自己琢磨解决,指望他们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卵了个屁的  我也买的是佳门的卡   刚买回来手轮的接口就坏了

我的卡买来也是有一个in7接口也是坏的,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伺服我用维宏没事,用这个破卡就圆也不圆了,卖板子的提供不了任何的技术帮助

搞电子的不一定懂机械,搞机械的不一定懂应用,像林大夫这样的全能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楼主:
继续调试无果。。。。。。

网友:
似乎是干扰问题哦

网友H:
伺服电机设置不好也会有这现象的,伺服电机比步进的麻烦很多,虽然便宜维宏卡不是工业级的,你可以先用维宏把电机先调好,再用你那个工业级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电机设置不好也会有这现象的,伺服电机比步进的麻烦很多,虽然便宜维宏卡不是工业级的,你可以先用维宏 ...

用维宏可以调电机?

网友:
跟狗啃似的,貌似刚性不好或主轴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奇怪了,M3不稳定在论坛里已经是铁板一块了,怎么还有人不死心?

我用上海的那个usb卡用了上百块了,没什么不稳定的

网友:
从楼主照片看,似乎圆没封闭啊,你检查一下哪里有攒动吧,先不说伺服和卡,先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说句公道话 LZ用的这种卡我用了两年多了,XYZ都是配合丹佛1KW伺服 刚开始确实不好用,半年多前升级了新的固 ...

要说升级我深有体会,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他的4轴卡,怎么设置a轴角度都不对,后来才发现是卖家把程序都写错了,这个升级肯定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老林,失踪好久了嘛

没啥新鲜玩意了,就那点东西,反复到这发,都知道我已经变奸商了,闷头赚钱就行了,瓜田李下的就别装玩家到这瞎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新鲜玩意了,就那点东西,反复到这发,都知道我已经变奸商了,闷头赚钱就行了,瓜田李下的就别装玩家 ...

大夫够直白

网友:
兄弟:有两种方法供参考。一是先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先用木板雕刻园,小进给,若行则软件没问题。二是换上铣头,小进给在铝板上雕刻园,若行则基本可以确定是X\Y轴的伺服不给力造成的

网友:
试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100W伺服也不圆,后来发现,把方向反转就行了,你在软件里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新鲜玩意了,就那点东西,反复到这发,都知道我已经变奸商了,闷头赚钱就行了,瓜田李下的就别装玩家 ...

林大夫请加群:190095002

网友:
看半天才知道是深圳佳门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升级我深有体会,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他的4轴卡,怎么设置a轴角度都不对,后来才发现是卖家把程序都写 ...

还好我是三轴的。。。 请问林大夫,上海那个卡控制主轴转速稳定么? 现在用这个除非上24000转,不然都不稳,转速1000转以内跳动。。各种隔离措施 都没效果。

网友:
专业的,才是真功夫。。要稳定,请花钱。

楼主:
顺便说一下TB买的pvc板,平了一刀后里面铝屑,铜屑,沙子等等都漏了出来真不知道该不该叫pvc板

网友:
可能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USB丢失连接 不动的时候重新插拔一下电脑上的USB线就行了。换根线吧。

楼主:
带的线质量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普通先有没有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