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O10屏幕对比需要调很高才能看清楚求助

楼主(2013-03-23):
入手两台DEVO10控,但是第二台控不幸显示屏幕有问题,具体表现为需要把对比度调到9以上才和正常的那个控对比度调到5的显示效果才一样,经过替换大法,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 12864屏幕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修理,或者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屏幕。

屏幕型号为:同华企业的 TG1264H-17(R)

按住EXT开机,在没有背光的情况下显示还算正常

按住ENT开机有背光的情况下 人生惨淡呀

看看这个悲剧吧只有把对比度调到10以后 才能清晰的显示

各位高手,求助

网友:
直接返厂修

楼主:
返厂耽误玩的时间呀

网友A:
通常对比度是通过一个电位器调节的。
不过这个控是电子调节,看下那个排线所标示的名称,会有一个对比度相关的,我这里看不清楚
顺藤摸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对比度是通过一个电位器调节的。
不过这个控是电子调节,看下那个排线所标示的名称,会有一个对比度相 ...

这个应该和控的主板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把2个控的屏互相换了一下了,这个感觉有问题的屏幕不管接到那个控的主板上现象都一样的,所以才郁闷中,难道和这个屏上面那几个电阻和电容有关系?

网友:
查查看呗

网友:
返厂吧,顺丰来回+维修估计要个7-8天左右

楼主:
运费44 差不都够买个屏幕了

网友:
拿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那天鉴开见

网友:
测下屏主板上的电阻 阻值是否一样

楼主:
电阻 测过 2块屏的电阻一样 但是 电容 没有测试设备没有测试。
不过今天华售后的赵先生联系上 正在与华的工程师沟通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
返回公司维修处理吧,可靠点,华科的售后还行

楼主:
华的售后确实不错

网友B:
电阻都一样,焊下电容两台控
对换,电解有正页

网友:
市面上的12864应该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都一样,焊下电容两台控
对换,电解有正页

工程量有点大把,好几个贴片电容呢,再说了 今天联系了 华的售后 这个显示屏才50左右

网友:
还算可以,返回公司维修

楼主:
D10的屏已经从厂家给我发出来了,包邮的价格只比2次顺丰的运费高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