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

楼主(2013-03-23):
机器重450kg,全部25上银线规,1605tbi丝杠,x周托板加台面80kg,y轴估计30kg,z轴15kg用多大伺服

网友A:
1K 750W 400w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 750W 400w 足够了

400w的是1.35n/m,瞬间就是4n/m,200w的的是0.7n/m,瞬间2.1n/m,**冲击可以达到额定的18倍,是瞬间,200w的够不够呢,不够就用400w的

网友A:
其实我建议减速来用的,因为伺服额定转速在3k,减速到1000-1500 很经济适用的办法。

如果是直连,选择小螺距丝杆也行,总之建议工作转速要在伺服额定转速附近,这样能最大发挥伺服的优势

伺服的惯量负载可以自动计算,好像厂家也有公式,我记不清了,不能简单的扭矩换算成螺母的推力,而且伺服电机也分高低惯量,总之考虑好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建议减速来用的,因为伺服额定转速在3k,减速到1000-1500 很经济适用的办法。

那样也省不了多少钱,再加上同步带和同步轮,价格就差不多了,还要调试,还有支架,速度还慢了

网友A:
你这么重的机器,跑多高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重的机器,跑多高啊?呵呵

不用跑多快,主要是铣,大吃刀,考虑86步进也可以,但不是闭环,盘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重的机器,跑多高啊?呵呵

坛里有个出200w伺服的不才850元一套吗,三菱的好像是

网友A:
200W就是800左右,J3的贵,记住要A的,不要B.伺服机器光听声音就很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就是800左右,J3的贵,记住要A的,不要B.伺服机器光听声音就很嗨了

要j3a是吧,为什么不好b的

网友:
我有 广数dy3a 三相步进驱动   420元  电机 tb新的110byg350a  也就是350元     一共才不到800元    8nm    足够你的系统用了   伺服的话 要贵至少一倍的价格

网友:
用伺服比步进要好几倍价格不低啊,楼主我已经站内发信息你

网友:
400W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简单讲类似算下滑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W就是800左右,J3的贵,记住要A的,不要B.伺服机器光听声音就很嗨了

怎么个嗨法?来点视频毒下

网友:
随便下一个鸟文版的伺服说明书,一般在倒数第二章都是讲怎么选型的,从工作台和荷载重量,速度加速度算起,一直到最后的齿轮比校正,都有很详细的说明,我看过的有限的几个如三菱的j-s的,三星(AB)csdj/p的,多摩川的,都有这部分,非常详细,把数值代进去就ok了,比纯经验估算速度慢不了多少,而且算过之后对其他的地方也有参考作用比如床身的受理,以后加工速度和提高效率的方法,都有一定借鉴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嗨法?来点视频毒下

伺服的声音很细,夜深人静能听见
三菱的伺服一定要A型,B型不带位置控制,一般用给传送带,没有精度要求的给进设备这些不需要精确定位功能的场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声音很细,夜深人静能听见
三菱的伺服一定要A型,B型不带位置控制,一般用给传送带,没有精度要求 ...

谢谢回答哦

网友:
我和你的像,打算全部是750W的伺服直连,国产750下面的伺服好像都是一个价,就用大一点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