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设置,老鸟帮帮忙啊!

楼主(2013-03-23):
刚到收的天6,用的好盈40安电调,设置油门设置反了,然后我重新设置,但是无论怎么推拉油门,电机都是有规律的:B~B~B~B……请问怎么才能重新设置油门啊,老鸟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下油门行程,具体搜索论坛看看介绍

网友:
试试油门最大高  插电 听到滴滴 声音, 油门最低,然后拔电,通电应该就OK了。

楼主:
谢谢解答,大哥们,可否再详细一点啊。嘻嘻。

网友:
试试油门最大高  插电 听到滴滴 声音, 油门最低,然后拔电,通电应该就OK了,这个就几个步骤 应该是看的明白哦。

楼主:
但是我插电,没有逼逼声啊,过一会才有逼逼逼逼有规律的响……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
1.遥控器打开,把油门摇杆推到最大,2.  把电池插到电调上,应该会听到滴滴2声,3.迅速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应该会听到滴滴滴几声,4.然后把电池拔掉,5.重新把电池插到电调上,应该就OK了~~

网友:
油门正反貌似应该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通道反向吧。至于好盈电调的设置,说明书看懂了是很好设置的。你可以预先在纸上把需要设置的选项写下来并对应音调,摇杆位置用上下箭头表示,然后上电听声音基本上一次就可成功。如下图:

楼主:
谢谢,中午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控的油门设置反了

网友(2013-06-07):
谢谢分享,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