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设置问题,老鸟帮帮忙啊!

楼主(2013-03-23):
刚到收的天6,用的好盈40安电调,设置油门设置反了,然后我重新设置,但是无论怎么推拉油门,
电机
都是有规律的:B~B~B~B……请问怎么才能重新设置油门啊,老鸟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楼主:
我晕,求解答啊。

网友B:
刚刚前面那个贴 貌似发过 哈哈。

楼主:
是啊,不同板块的。

网友C:
先开控,把油门杆打到最高或最低,然后电调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