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 KDS 450SV和固朗 KDS 450Q 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想买鸡。 那个更好

楼主(2013-03-23):
这两个飞机那个更好钱差不多一样
固朗 KDS 450Q  和
固朗 KDS 450SV
我是新手大家要帮助我。 有什么经验一些的给我说说。    要是炸鸡了可麻烦了就

网友:
飞越比这个都好   固郎小飞机不行

网友:
新手建议多看帖子,说实话不太建议KDS

网友:
我买的450SV,我感觉做工真的不错!~因为是新手也是第一架飞机,如果考虑到资金的话。这个也不错。而且我觉得还蛮好飞的。我是买的到手飞。不过到手飞带的舵机可不怎么样。可以考虑换金属的。看我的头像蛮漂亮的吧

网友:
  不要怕炸机,高手都难免。咱们新手就更别提了。炸了正好动手学修飞机。也是件蛮快乐的事情。

楼主:
飞越的好吗

网友:
固朗 KDS 450SV就可以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现在新款的450BD ,价格方面和老款差不多。但是设计理念更新,性能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旋翼头更加的稳定。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质量方面我就不重复评论了,非山寨所能比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现在新款的450BD ,价格方面和老款差不多。但是设计理念更新,性能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旋翼 ...

我是新手,我听老鸟说小飞机不怎么还控制,我可不可以直接上550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我听老鸟说小飞机不怎么还控制,我可不可以直接上550呀

我是新手,我听老鸟说小飞机不怎么好控制,我可不可以直接上550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我听老鸟说小飞机不怎么好控制,我可不可以直接上550呀

兄弟,如果完全没有飞过直机,建议还是从450开始~直接上550可是要玩儿命的啊~当然,如果不缺银子,在550上装sk720还是可以尝试的,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如果完全没有飞过直机,建议还是从450开始~直接上550可是要玩儿命的啊~当然,如果不缺银子,在550上 ...

直升机我去年就在飞 的现在一致都在飞450现在想换550的,可我不知道选择那个飞机和了固朗还是亚拓5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我去年就在飞 的现在一致都在飞450现在想换550的,可我不知道选择那个飞机和了固朗还是亚拓550了, ...

当然是亚拓的了,省钱就是砸钱的开始啊~我刚开始就是被固朗坑了,谢谢固朗给了我这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亚拓的了,省钱就是砸钱的开始啊~我刚开始就是被固朗坑了,谢谢固朗给了我这个经验~

感谢呵呵

网友:
我觉得新手入固朗可以,毕竟新手主要是练悬停,而且配件价格也不贵,山寨也能用,练好了再上亚拓也不迟。

网友(2014-05-11):
新手请问小邱,现在淘宝店卖的固朗450带平衡仪的电直是450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弄个皮带的。好处多多。平衡仪好像都是加装的,什么型号都可以的

网友:
直升机3分1在飞,3分1在充电,还有3分1在修,还有1在等待配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现在新款的450BD ,价格方面和老款差不多。但是设计理念更新,性能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旋翼 ...

请问小邱固朗450的舵机不是金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小邱固朗450的舵机不是金属的吗??

新款的BD,SD 都是配全金属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