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V重心靠后怎么办

楼主(2013-03-24):
我的固朗450SV
电池
往前移到极限,机子还是头轻尾重,倾斜度有大约5~6度左右,请教各位前辈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把尾撑杆的所有东西都拆掉就刚好了

网友B:
把电调安装在电池固定板下面,还有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C:
怎么可能?套机还是你自己配的设备?

网友D:
固朗机的重心设计还是很好的

网友E:
按照楼上说的,电调尽量放置前部,尽可能将重心前移。毕竟是4年前的老款设计,设计目前和现在会有所不同。带上头罩以后,会好很多的。

网友F:
前面电池那么沉都压不住?楼主在尾巴上捆了一箱矿泉水么难道?

网友F:
你看看是不是副翼舵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