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上空后画圆圈

楼主(2013-03-24):
F450+NAZA-M+SUNNYSKY2216+10寸桨上空后有时会自己画圆圈飞行(不是自转),调参、遥控、重心各方面检查没有问题,GPS找星也正常,有时飞几个起落后突然就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前后左右感度加大一些,试试,也看看重心哪里,是否有较大差异。还有载重的位置。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马桶效应~在naza说明书里有调整方法。

网友:
重新校准指南针,若不行,指南针可能被磁化,弄块磁铁自行消磁,或直接返厂。

楼主:
调了感度也没用,而且这种现象是随机出现的

网友C:
我的飞了,正常,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的不能原地360旋转,否则会乱飞出去。

网友D:
马桶效应,大疆的新版说明书上有调教方法

网友E:
嗯,基本上是马桶效应。要调整GPS的安装方向。